[维修] 感觉转向灯拨杆不灵,拆开比亚迪老唐方向盘组合开关看看能不能修

楼主(2023-11-07):
感觉转向灯拨杆,上下拨动需要的力度不太一样。而且感觉近光灯时候上下很容易拨,远光灯时候上下很硬不容易拨,不用力拨不到位。
因为是二手车,也不知道新的时候手感是怎样的,准备拆下来看看能不能修。

看维修手册说拆方向盘气囊要先断电,不然会记录故障码,断电后然后再拆气囊
气囊左右两个螺丝还挺紧,用大扳手才拧下来

方向盘中间有个大螺丝,刚开始用手动扳手拆,发现方向盘会随着转
发现方向盘转到一个位置会被锁住,想到应该是转向轴锁锁舌伸出锁住了。
担心弄弯锁舌,又重新装上气囊重新上电,然后在转向轴锁解锁的状态下断电,这样方向盘就不会被锁住了。

看气囊里面

然后再拆下方向盘大螺丝

发现方向盘有两个对齐标记

拆下方向盘

漏出组合开关

拆下后只剩管柱
拿回家拆,但断电状态没法锁车,挺麻烦

拆拨杆

这是拨杆里面
就是这个白色塑料块里面的槽磨损了

近光灯的槽磨得厉害,没拆之前以为远光有问题近光正常呢,实际远光那种硬手感可能才是正常的?
请教下大家这个怎么修?有单独卖这个白色滑块的吗?

网友:
大概是没有单独卖的。。。。闲鱼蹲一个拆车件吧

网友:
我感觉没有单独卖这个的吧,估计需要买一个拨杆了

唐好像没多少年吧,这个不应该磨损成这样啊

网友:
这个可以考虑3D打印了,单独似乎没有卖。

网友A:
没有看出来磨损在哪

网友:
咸鱼找拆车件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出来磨损在哪

在白色的限位槽那,那个白色的想拆下来,但还不知道怎么拆是否有卡扣

网友:
仔细研究总会有办法的

网友:
为啥磨得这么严重?

网友:
比去4S店方便多了,不过专业的事情还是专业的人去干比较合适。

网友B:
3D打印应该是最合适的方法了,要买配件肯定只有组件可以买到

网友:
树脂涂一层、

楼主:
终于把白色的给拆下来了,不知道是什么材料?是PP塑料?如果用塑料焊接不知道要焊什么材料的上去。

看远光灯上面的槽位几乎没有磨损,而近光灯下面的槽位有很多毛边,应该是近光灯时转向灯用的比较多的原因。远光灯槽位从中间往左右拨有个台阶,看来远光灯发硬的手感可能就是原厂手感。。。

准备把毛刺削掉再用电磨打磨打磨,先这么用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3D打印应该是最合适的方法了,要买配件肯定只有组件可以买到

3D打印用什么材料能够耐磨?
不过要量要建模还没研究过,准备先修修毛边将就用等如果彻底磨坏了再搞

网友C:
所以我尽量不打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我尽量不打灯。

好主意!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我2015唐新车买回来时灯光拨杆就不顺畅,一直在用。

网友:
很想知道你的唐跑了多少里程,这也能出问题。

网友(2025-01-08):
同款方向盘,但是是比亚迪宋。8年,公里数不多,出现左转灯时候扣大灯费力。估计也是磨损了。这玩意按使用频率不应该一辈子不坏吗?估计是设计问题。还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买个三四千粒度的细砂纸打磨下,将就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