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摄像头全天候写入是不是容易把tf卡搞坏?

楼主(2023-11-07):
各位有不停写tf卡,导致卡被写坏的经历么,
如果要找录像,但是卡坏了,
会不会是一件很闹心的事情呢

网友:
卡的写入寿命到了估计就会挂

网友:
tlc的寿命一般不会超过500次的。全写满算一次

网友:
还没注意过,家里一直都是写满覆盖

网友:
无论什么样的物理存储,都有损坏的几率和寿命,要想保持良好的数据存取,只有在存储安全上下功夫,比如:云存储(比如官方提供的)、带冗余的本地存储等等。

网友:
我从2015年开始用无线摄像头,24小时不关机。16GTF卡用废了2张,32G的今年刚换了一张,设定的是有活动物体就录象的模式,自动循环覆盖。卡都是完全写到了寿命,其中32G的这款用了3年多,使用时间最长的一个,质保10年的,上个月刚免费换了一张。如果是全天候不间断写入我估计也就一年多寿命吧,还是得选质量好的大品牌才行。

网友:
读写是有寿命的。

网友:
不知道那种录像监控专用的卡是不是有是纠错机制

网友:
本来就容易坏,好卡也就能用2~年

网友:
我行车记录仪还用坏了2张卡呢,要买监控专用卡,写入寿命长些

网友:
最垃圾的晶元才做tf卡, 用坏是正常的,  想稳定可靠就买大牌子, 定期更换

网友:
tf卡本来就容易坏

网友:
坏是肯定容易坏的

网友:
会坏的。我的行车记录仪,还有小米的监控摄像头,都坏了好几张卡了。

网友:
最好是装硬盘录像机咯。。。
   】
  要求这么高的话

网友:
我的用了两年了,还没有坏过

网友:
所有的卡,都是有擦写寿命的
监控用的,几天就要覆盖一次

网友:
坏了肯定闹心

网友:
在TF卡寿命周期内是没有问题的,临近或者超过就不好说了。

网友:
TF卡的寿命普遍比较短,持续写入确实容易坏,要想耐用的话有两个方案:
1、用行车记录仪专用卡,那种卡是针对持续写入的,寿命长很多
2、设置成运动检测触发方式,检测到运动物体后才记录,这样可以大幅度降低写入量,而且查看监控时也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