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11突然不开机-硬盘焊盘断线等多处问题引起不良的漫长维修

楼主(2023-11-07):
美女邻居的iPhone11九月份在成都时被车后备厢门夹弯了不开机,在成都修好后,用到昨天突然又不开机了

插充电线有0.6A电流,但手机无反应

拆机先,里面不是太干净

用数字电源上电开机定在100mA

连电脑发现是DFU模式,退出DFU后几秒钟又进入DFU了

看看手机壳,弯的

主板拆下后看看,也是弯的

显微镜下观察下,发现好几个B2B连接器里有异物,后面处理干净了的,没有单独拍照

突然坏的且是DFU模式,因原来在成都修过,硬盘动过,怀疑硬盘虚焊了,拆下硬盘先

哇塞,飞了3根线,掉焊盘的是NC脚空点,不用理会

万用表先打下所有焊盘的阻值,发现两处开路,其中一路是飞过线的

另一路看似有个焊盘,实际上是松的,断了

用手术刀片刮出来引线来,测试阻值恢复

后面需要处理好这两个焊盘,镀锡就好了,忘记拍照

焊回硬盘

装屏开机,苹果LOGO亮起了,于是断电装上所有部件

尴尬了,白苹果重启,不到一分钟就重启了,白装了,屏幕黑背景下显示异常请忽略,邻居不在乎的

分层看看有无掉点

显微镜下观察掉了两个点,其中一个是GND未拍特写,一个是GPIO_AOP_FROM_R1_INT

手术刀片刮出焊盘镀锡后贴合主板

贴合好的主板装回机壳中,开机不重启了

充电电流也正常了

美女邻居给我送鸡腿来了,可是俺修了个通宵啊!!
END

楼主:
刚刚问到密码,进系统看下,256G挺大容量的

网友A:
手术做的再好,也要给差评...........

从头到尾都提美女,却没上美女

网友B:
找LZ修手机的都是邻居啊

网友C:
到底有多少美女邻居?

网友D:
我是越来越喜欢看楼主维修苹果的帖子了,虽然不是从事这一行的,但是楼主图文并茂的帖子,思路明晰,简直是一种享受。最后还能再尾部看到鸡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底有多少美女邻居?

万人小区,你说美女邻居多不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LZ修手机的都是邻居啊

大多数是啦,毕竟是大型小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越来越喜欢看楼主维修苹果的帖子了,虽然不是从事这一行的,但是楼主图文并茂的帖子,思路明晰,简直是 ...

欢迎来观摩记流水帐的贴

网友E:
也算是机坚强了,都弯那么多了
修水果机这眼神真的得用飞行员了,要不是那绿油涂着我反正是看不出来哪飞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算是机坚强了,都弯那么多了
修水果机这眼神真的得用飞行员了,要不是那绿油涂着我反正是看不出来 ...

原绿油涂着的飞线是成都的维修师傅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术做的再好,也要给差评...........

从头到尾都提美女,却没上美女 ...

怕美女看到找我麻烦

网友F:
我就是想知道,仅仅是维修手机搞了一通宵吗?

网友:
想看美女邻居

网友G:
只送鸡腿不送一顿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就是想知道,仅仅是维修手机搞了一通宵吗?

我怀疑你在开车,但没有确凿证据.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只送鸡腿不送一顿饺子?

你想吃只饺子是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就是想知道,仅仅是维修手机搞了一通宵吗?

不然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