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就是这么豪横!又撸了一单西普尔石墨烯充电器SP500,肉挺满

楼主(2023-11-07):
点我头像,参考下面几个充电器拆解:
        拆70多在拼多多上买的西普尔60V电动车灌封铅酸充电器
        拆台铃新车原配浙江聚源代工60V20Ah灌封铅酸充电器
        咸鱼上收的西普尔代工雅迪DMQS6030-01铅酸电池充电器
        拆西普尔60V4.5A铅酸充电器SP550,品字头改新国标

============================
在京东西普尔旗舰店下单,西普尔石墨烯60V4A充电器,原价100一个,三个一起满减加用卷下来合66一个,加手头的京豆之后40多一个,感觉很划算了。

打开包装箱:

一字排开:

拆出一个:

祖传外观,值得一提的是这款新国标插口线比较长,差不多一米,之前买的西普尔新国标输出线才40公分左右

输入输出线都是0.5平方,够用,但是感觉有点细:

输入和输出接口:

拧下底面两颗螺丝,撬开两边4个卡扣,打开外壳:

肉还是比较多的:

5010风扇:

主板的灌封底面:

侧面:

外壳:

网友:
这个牌子我在坛子里见过

网友:
西普尔的忠实枌丝。从充电器的功能和做工,我认为还是宝陀好,料足还有正负脉冲,温度补偿,价格现在也下来了。

网友:
能用上吗,这么多充电器

网友:
做工不错,就是只能是一次性的!

网友:
灌胶防雨水还可以防震动。

网友:
石墨烯在现阶段的产业化是不是智商税啊

网友:
石墨烯是什么品种的电池?

网友:
为什么买这么多啊

网友:
西普尔的充电器还是不错的

网友:
输出端也只有两根线。。。大牌子的充电器也没按新国标的标准加上通讯协议啊,标准虽然规定了,但是厂家为了能让电瓶车都通用它的充电器,所谓的协议估计最后都成了摆设。。。

网友:
鼠标键盘不玩了,又迷上充电器了

网友:
买三个。。。。。凑满减

网友:
这个充电器也算是良心货了…… 满减下来的确超值……灌胶后就不能维修了,除胶太麻烦

网友:
对灌胶的不喜欢

网友:
某多还可以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