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简单拆修灯板不亮的没牌子的实物展台

楼主(2023-11-07):
单位一没牌子的实物展台,经检测只是灯板不亮,成像正常。

因为前期检修过多个,拆机很简单。

外观做工不错,酷似“seewo”牌,但没有标志

用万用表测试机械开关没问题,测到灯板的线插头有2.75v左右的电,

测试灯板,用二极管档测试灯微亮,,说明灯没问题,并且判定是并联结构,

再次插上数据线,发现灯亮了,那就是接触不良了,用放大镜看了下焊接没问题,那就上点热熔胶给固定一下吧。

检修完毕。

网友:
工作电流应该不大吧,怎么会接触不良?

网友A:
实物展台是啥意思,灯的名字?

网友:
简单动手,成功。

网友B:
那只螃蟹是单片机?
一个灯不至于吧?

网友C:
谢谢分享时间长氧化?

网友:
最好直接焊线替代接插件,避免触点问题。高拍仪镜头很小,得换个好点M12镜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时间长氧化?

应该是的

网友:
没看明白,但里面看着挺复杂的

网友:
那块黑色中间有个小孔的是摄像头吗?

网友:
这个是不是银行用来拍合同身份证那种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物展台是啥意思,灯的名字?

就是USB口的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只螃蟹是单片机?
一个灯不至于吧?

不是单片机,应该是图像处理芯片

网友:
善于检查,也就容易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USB口的摄像头

还是自带补光的摄像头

网友:
不知道看电路板贴片原件效果如何。

网友:
恭喜维修成功,灯不亮强点!

网友D:
自带补光灯的固定位置的从上方往下方拍照的摄像头,不知道这个描述够准 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带补光灯的固定位置的从上方往下方拍照的摄像头,不知道这个描述够准 不 ...

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