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串法拉电容 保护电路 便宜又好用

楼主(2023-11-07):
V

平衡多个电容两端的电压。保护每个电容的电压不超过2.7V   (有的3.0V 有的2.85V)

楼主:
我们以ZD1为例,讲解这个电路的原理。R7和R8对C13两端电压进行分压,并将分压值给ZD1的R引脚。如果C13两端电压超过4V,则R8两端电压,即ZD1的R和A引脚两端电压将超过2.5V。则ZD1的A和K引脚将导通。则Q2导通,接着Q3导通。则将输出一个电压给C14。

同理其他两个部分的电路也具有相同的性能。则这个电路将平衡三个电容两端的电压。保护每个电容的电压不超过4V,也就不会让电容的电压超过耐压值,导致电容损坏

网友:
围观大佬,反正我是看不懂...

网友:
我还是围观吧,我是设计不出来这种复杂电路

网友:
有点复杂啊,需要慢慢研究

网友:
二串超级电容点焊机做过这种保护电路.

网友A:
431工作电流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1工作电流有点大。。。

DQ9027或许合适  431方案的会更灵活能调整截止电压

网友:
看得我有点懵圈了

楼主:
保护IC的价格1直是个鸡肋

网友B:
假如所有电容电压都超,最后一组的R6位置电阻是不是默默的抗下所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如所有电容电压都超,最后一组的R6位置电阻是不是默默的抗下所有。

都超压 所有泄放电阻都工作 共同承担

网友C:
和这种原装的保护比怎么样?这种我觉得就是开启电压有点高,适合3V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这种原装的保护比怎么样?这种我觉得就是开启电压有点高,适合3V的电容 ...

这个是电池均衡板吧  电池的均衡可能要负载一下 不同电池 充电曲线都有要求之类的 不像时法拉保护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电池均衡板吧  电池的均衡可能要负载一下 不同电池 充电曲线都有要求之类的 不像时法拉保护板吧 ...

不是的,是法拉电容的保护电路

网友(2023-12-15):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电池均衡板吧  电池的均衡可能要负载一下 不同电池 充电曲线都有要求之类的 不像时法拉保护板吧 ...

这就是原装均衡板

网友:
正准备,制作超级电容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