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魔爪手机云台,拆机控制线扭断,颜色一样五根,不知定义?

楼主(2023-11-07):
收个坏的魔爪手机云台,拆机控制线扭断,颜色一样五根,不知定义

网友:
看电路板 至少vcc gnd能蒙出来,然后就只剩3根了

网友:
两个接头拆出来,平行接线

网友:
按长短对应接

网友:
摊开比线长度啊

网友:
看电路板 至少vcc gnd能蒙出来,然后就只剩3根了,通讯线1根或2根,就剩的更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