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艾美特吊扇调速器问题

楼主(2023-11-07):
一个艾美特的吊扇调速器涨爆了,换个三档的普通调速器没反应。买个一样牌子的老贵了,相同参数的没找到,参数接近的不知道能不能用?
其他的无极调速有听说不太好用
原来4uf+1.5uf*3±5%。

换个4uf+4uf的没反应:

现在找到接近参数的两款3.5uf+1.5uf*3和4.5uf+1.2*3。不知道哪一个合适一点?有谁知道的麻烦告知下

网友:
好像是个电容调速器。

网友A:
吊扇电容调速?一般无极调速是可控硅的,电容大小不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吊扇电容调速?一般无极调速是可控硅的,电容大小不是关键

不是说可控硅会嗡嗡嗡嗡嗡么

好像说最好电容,就是不知道参数怎么选,怕买回来又白搭

网友:
接上没反应可能调速器是坏的,要么风扇坏了。调速器最大档就是短路状态,你开最大档看吊扇转不转,不转就是吊扇坏了。

网友:
现在不多是用无线调速了吗?

网友:
无极调速是可控硅

网友:
买不到相同型号的了吗?

网友:
直接短接(不接调速器)看下转不转,不转、可能启动电容损坏,转、调速器坏了。

网友:
除非共性问题,不会一下坏三档,先检查风扇好坏再说

网友:
我选择无极调速

网友:
先确认电容是否好的,再才能进行下一步的确认。
电容是好的,电扇问题。

网友:
检修时应先确定是电扇问题还是调速器问题,可以先短接调速器“~220”直通,电扇能转就是调速器问题,反至就是电扇问题。

网友B:
可控硅调速效率会降低噪声大,电容调速你说的也不明白。
首先要看你风扇自带线圈有没有档位,原来的调速器带几个档位,4uf+1.5uf*3是什么样的接法,以及你需要调几档。还有它的额定功率,你全都没搞清楚。
串联cbb电容进去,就相当于串联了一个限流电阻,容抗=3184/C (单位uf)。你根据风扇额定功率算出内阻,就知道想要调整到多大功率需要多大的电容,想要几个档位,就用开关并联选择几个电容。
而且你既然是电容鼓包了为何不直接买同型号cbb电容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控硅调速效率会降低噪声大,电容调速你说的也不明白。
首先要看你风扇自带线圈有没有档位,原来的调速器 ...

风扇才买了50,调速器现在网上同型号30。

能买就不用上来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