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冰箱耗电如何治

楼主(2023-11-07):
多多上买了个200多的志高小冰箱,尺寸40*40*70㎝已经是最小的冰箱了,买它原因就是为了省电出租房电费贵一倍。实际安徽产的又卖回广东,估计跟佛山志高基本没有关系就卖个品牌授权费,本质就是个杂牌。能效标识每天0.23度电,实测每天0.4度。调整温控开关并不能改变耗电。压缩机实测功耗50瓦,那么算算每天它持续工作了8小时,每小时工作了20分钟,实际发现启动太频繁了。经过我人肉记录,压缩机每停10分钟然后启动5分钟,每小时都要启动4次如此循环每天都要启动近100次,明显不正常,难怪耗电。我估计是小冰箱保温太差冷容量低造成温控器频繁动作。有一天发现放靠着冷藏室后壁的上海青都微微结冰,明显不需要这么低温啊,浪费电能了。我就试着用时控插座定时,每小时工作10分钟,但是只有16组定时分配不够一天的24小时,就有2个两小时启动一次。一天后发现冷冻室放的一碗水都化冻了……
我又考虑给冰箱接个变压器,正好有110V的,但是我又怕电压不足会烧了压缩机电机,我记得以前工厂自己发电电压不够电机转速不够就烧的线圈冒烟。
至于更换个温控开关吧我觉得不能解决问题。
目前想到买个冰箱伴侣开关了,最便宜好像5~6块钱,设定每20分钟工作5分钟,功耗应该就能达到能效标识上的了。谈谈你的看法?

网友:
既然保温性的问题,你加强保温不就好了,比如在外壳上包上海绵...

网友:
一般冰箱我设定是开20仃40分钟,你这个冰箱太小了蓄冷不足保温层还不够,白瞎压缩机了,可以试着制冷背板处放几个冰包(就是冻鱼冻肉运输用的冰袋)用以蓄冷以延长开机和仃机时间(但得保证冷冻室温度)

网友:
谁告诉你的小冰箱省电?

网友:
小冰箱冷容量低不省电

网友A:
冰箱越小实际单位面积越费电。
更何况小的便宜冰箱保温还不到位。

如果食材不是要储存很久,可以把温控器调到3。。。
然后冷藏冷冻空余位置过多的话,多放点瓶装自来水,能稍微省电。。
如果正常放食材,冰箱冷藏底部要实测低于5度才能饭菜比较安全。。。

网友:
估计保冷不行吧

网友:
清空所有物品 冰箱空载 运行24小时,档位最低,看看有没有0.24。没有就别想了

海尔 BCD-190WDCO 面板标称 0.7/24h  ,空载测试0.7-0.8,装完了运行 0.9/24h
环境温度一定没有恒温32,也没有标准热品

还有就是 1w 一下 精度的 问题

网友B:
0.4度一天,在这个基础上很难再节能了,加厚保温层那也得不偿失啊!换小冰柜吧起码开关门没有那么大的流失冰箱伴侣设定每20分钟工作5分钟,有点少了,冰箱起不了啥作用啊!试试30分钟开15分钟应该勉强

网友:
如果不是空间太小还真不建议买小冰箱藏不了多少食物。

网友:
还以为是车载的小冰箱,用半导体制冷的那种冰箱,原来是有压缩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冰箱越小实际单位面积越费电。
更何况小的便宜冰箱保温还不到位。

调到3我感觉也大了,冷藏后面那一面都能结冰,也是频繁启动工作几分钟就停。我认为是设计不合理,压缩机功率大了,上一个一米二的冰箱容量大了好几倍压缩机也才70瓦。如果压缩机30瓦就算每天有12小时都在工作也比现在这种情况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0.4度一天,在这个基础上很难再节能了,加厚保温层那也得不偿失啊!换小冰柜吧起码开关门没有那么大的流失{ ...

现在是每10分钟启动5分钟,你说每30分钟启动15分钟,那相当于没有省电啊,反而一冷一热对冰箱存放的实物有影响

网友B:
压缩机启动时电流大一些,少启动点!

网友:
检查下密封条看看,一般密封条变形漏气了会造成功耗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缩机启动时电流大一些,少启动点!

启动时最大57瓦,十来秒后就50瓦~49瓦之间。

网友:
给冰箱套个羽绒被试试看。

网友:
小冰箱节能都不好!

网友:
两个16组的定时器叠加,下面定时器第一组开15小时,后面每组间隔1小时,上面设15组1小时,最后一组设9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