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净水器控制板坏了,拆开看看,芯片被打磨

楼主(2023-11-07):
净水器控制板坏了,拆开看看,很简单,5V稳压管是好的,控制芯片坏了,磨掉了型号。芯片坏了,冲洗灯常亮,没了冲洗功能,净水器勉强能工作。

网友A:
淘宝上有成品控制板卖,不贵。芯片打磨掉型号,是防同行抄袭。

楼主:
卖家已经免费换了一块。仔细研究了这个板子,冲洗功能简单,缺少水满冲洗及定时冲洗或制水一定时间冲洗。自己换肯定换功能更好一点的板子。

网友:
这种无所谓吧,几块钱的通用板啊。。。

一般的批发商8块钱包邮,配线十块。也就这个层级的东西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有成品控制板卖,不贵。芯片打磨掉型号,是防同行抄袭。

只能防维修,同行防不了,真想抄的话直接开盖看硅核,甚至数据都能给你完全扒出来,破解一块芯片的成本在几千~数万元不等,扒完后用于生产几天就能把成本收回来

网友:
一搜一大把的东西,哎!!!!

不包邮买滤芯搭过来就完了呗。。。

网友B:
我有个问题问楼主,  那个是供电芯片啊????

还是个单面 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问题问楼主,  那个是供电芯片啊????

还是个单面 板。。。

24V经D6,电阻R9,R10并联到D1稳压管,稳压成5V给控制芯片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