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宝马更换RDC胎压传感器

楼主(2023-11-07):
使用一年零三个月的国产胎压传感器没电失效了,原车的用了4年多,去年换了套便宜的国产,结果只用了一年多,1万公里都没跑够,也是没谁了,还是得下血本换套好的,4S原厂的以前一个800多现在降到不到300就能换,不过原厂配套的马牌VDO更便宜些,直接买回来换。

前几天早上报胎压RDC失效,正好那几天降温有可能天气冷的原因电池低温掉电,想着中午暖和了就好了,结果大中午天气暖洋洋依旧报故障,胎压复位到49%报错,估计是彻底不行了,去了4s检测了一下,左后轮没电了,右前轮也快没电了,问了下价290一个 工费150,果断免费洗个车走人,找卖配件朋友拿了4个VDO的,原车配套的,VDO之前是西门子的现在是德国大陆的,也就是常说的德国马牌,宝马上很多电机传感器之类东西都是VDO配套的,用起来没问题。

4个VDO的胎压传感器

约了家京东养车开换

上小剪

VDO传感器外包装

胎压传感器实物 做工没毛病

对比下国产便宜的

价格差了快2倍了,国产做工真是一般
装完不用匹配,直接胎压复位在30迈以上跑十几分钟自动匹配

换完自动匹配好的胎压温度都正常,等有时间了把那几个国产的拆看看里面电池有没电

网友:
国产正品也不至于一年就没电了

网友:
拆下的换松下原厂电池不是不也行

网友A:
楼主所有的胎压传感器都不用跟汽车匹配的吗???

网友:
跑的越多,电池耗费的就越快。

网友B:
原来做广告拍照免匹配的国产货寿命是这样的啊。。。

这个原厂要匹配,300一个也不是太贵了,不会是以旧换新价吧,商家拿去换电池造国产货了。。。毕竟一般国内说价格都含工时。。。
我估计不会为了传感器专门扒轮胎。。。这个不经常跑高速,报错就报1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所有的胎压传感器都不用跟汽车匹配的吗???

自动匹配,轮胎换位或者更换传感器只要做胎压复位就能自动匹配

网友C:
感觉这电池为什么不做成可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做广告拍照免匹配的国产货寿命是这样的啊。。。

这个原厂要匹配,300一个也不是太贵了,不会是 ...

4S店原厂一个300,工费另算,旧件可以带走不存在回收,宝马的胎压原厂和副厂都不需要专门匹配,更换后系统里直接胎压复位就行了,自动识别车轮的,不像那种还得改id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电池为什么不做成可换的

考虑防水防震吧,也能自己换电池,换完再打胶密封

网友D:
电池没电了,要全换,胎压监测是个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没电了,要全换,胎压监测是个坑啊

可以单换1个,电脑读出来已经一个失效,另一个间歇故障,换2个也是换换4个也是换,总不能过几天另外2个出问题再跑去换一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没电了,要全换,胎压监测是个坑啊

可以单换1个,电脑读出来已经一个失效,另一个间歇故障,换2个也是换换4个也是换,总不能过几天另外2个出问题再跑去换一趟吧,

网友:
旧的胎压检测拆开看看

网友:
老宝马3还是5,要40-50万吧,

网友E:
更换原装胎压传感器电池才符合论坛氛围

网友F:
还是我外置伟力通用着方便,电池能用4年,换位置自己调下传感器位置就好,一年补一次气就好了,内置一定要电池赖用,本来装备换轮胎的时候换内置的,打气方便点,一看也不靠谱,我还是继续用外置的把,看别人内置都能用7到8年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更换原装胎压传感器电池才符合论坛氛围

只可惜去年原车的一套不知道扔哪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我外置伟力通用着方便,电池能用4年,换位置自己调下传感器位置就好,一年补一次气就好了,内置一定要 ...

之前另一部车装的伟力通内置用了大概6年,就主机换过一个电池,宝马这个纯粹当时头脑一热换了套国产副厂的,装上功能不影响,没想到电池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电池为什么不做成可换的

那样厂家怎么赚钱?要是特别良心,做成无线感应充电+超级电容,就能做到与轮毂同寿,那样就真的终身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