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主机和液晶显示器之间的便宜差劲的VGA线导致显示非常模糊

楼主(2023-11-07):
几次在公司里的电脑发现这个问题,公司电脑都是外面电脑店配的,有的都很多年了。

差劲的线一般比较细。

导致显示器图像非常模糊,你说为了省几块钱,搞的人办公伤眼睛,伤害几万,几十万。

而且是非常多的。

网友:
信号线显示器自带,电脑店换这条线也赚不了几个钱,接触不良或显示器老化??

网友A:
确实有这种情况, 线材偷工减料了, 没有屏蔽, 不是铜芯, 干扰大, 显示画面发虚, 用显示器自带的校准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有这种情况, 线材偷工减料了, 没有屏蔽, 不是铜芯, 干扰大, 显示画面发虚, 用显示器自带的校准都不行 ...

是的,电脑店配的大脑,显示器也是杂牌。。。

问题是公司电脑,线早都不是原来的线了

网友B:
如果是我用宁愿自己花钱买一条好的,如果有数字接口更好。不过一般人可能觉得能用就行。

网友:
杂牌显示器背光不好, 比起图像更伤眼

网友:
我之前也有一根vga线会出现重影换了一根线就不会。

网友C:
现在还用VGA线啊。。这个质量跟粗细没关系。
模糊要把分辨率调到屏幕一致。。。

用dvi dp线没这问题(电脑HDMI很多接显示器自动DVI输出的)

网友:
vga线换一根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还用VGA线啊。。这个质量跟粗细没关系。
模糊要把分辨率调到屏幕一致。。。

我换了根线就好了,,,

恨不得自己包邮买个好的线,一天工资也够买10根线了

所以,老板很傻,,说了也不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我用宁愿自己花钱买一条好的,如果有数字接口更好。不过一般人可能觉得能用就行。 ...

是啊,我自己买吧,要不了一包烟的钱

网友:
有需要就有生产,有没有可能5块包邮的线,可以按50报

网友D:
曾经见过带屏蔽和磁环VGA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有这种情况, 线材偷工减料了, 没有屏蔽, 不是铜芯, 干扰大, 显示画面发虚, 用显示器自带的校准都不行 ...

对,记得dell的bga线还带磁环

网友:
有些杂牌显示器配的线本来就差

网友:
走数字的就好很多,换hdmi或者dvi-i效果很好。

vga唯一的优点是兼容性好

网友:
新配电脑显示器如果还是VGA口的话,可就太坑了

网友:
大多显示器都 配线,用这个线就行,

网友:
老电脑老显示器老使用人,偶然机会获得一根HDMI线,看一下正好主机也有插的地方,显示器比较隐蔽的地方也有,然后突然像打开了新世界,这个细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曾经见过带屏蔽和磁环VGA线

CRT显示器年代,稍微正规一点的都这样,VGA线比大拇指还粗,屏蔽层、磁环都有。后来就能省则省了,哪怕一根线只节约5毛钱,量大了也相当可观。
数字时代的显示器对线材的要求就没那么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