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Office 2024来了!

楼主(2023-11-07):
原创知彼而知己
很多人Office 2021还没有使用明白,2024就来了,不过目前还属于很早期的版本,巨硬还没有公开发布预览版。目前仅可以在狗粮通道(Dogfood::DevMain)下载。Office按照惯例3年发布一个版本,例如Office 2007、2010、2013、2016、2019,可恶的是2021和2019差了2,对于强迫症患者非常不友好,现在版本又按照+3的规律了

01 一键安装
由于下载、安装有一点麻烦,我把下载好的文件已经打包,并且设置好了配置文件,大家只需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批处理,输入“1”即可傻瓜式一键安装。
wechat_upload16993241686549a1083e6ce
wechat_upload16993241696549a1097af91
本次提供的版本号为16.0.17102.20000,包含64位和32位两种,适用于Windows10/11系统。安装完成后是这样的:
wechat_upload16993241706549a10aa0ab3
毕竟有的同学想要知道怎么下载、安装的?怎么激活?所以下文详细介绍一下方法,嫌麻烦的可以跳过第2节不看。

02进阶教程——下载、安装
用到的软件是开源的脚本,有两个:YAOCTRU和YAOCTRI,其中YAOCTRU用来下载Office,YAOCTRI用来安装Office。

解压YAOCTRU后,运行YAOCTRU_Generator.cmd,首先输入“7”,表示选择狗粮通道。
wechat_upload16993241716549a10bbebf5
输入1,表示适用于Win10/11的最新版本。
wechat_upload16993241736549a10d38aa7
选择32位或者64位,根据需要输入数字。
wechat_upload16993241756549a10f1d39a
输入34,表示简体中文。
wechat_upload16993241766549a11059c5d
最后输入1,表示下载完整文件。
wechat_upload16993241786549a11245f30
输入3,表示下载方式(不用第三方软件)。
wechat_upload16993241806549a11472df4
上面执行完,同目录下自动生成一个批处理,双击运行,等待下载完成即可。
wechat_upload16993244146549a1febb55f
下载完成后,下面用YAOCTRI来安装,首先解压,将其中的YAOCTRI_Configurator.cmd复制到刚才下载的文件夹中,注意要和Office文件夹放在同一目录,如下图所示。接下来运行该批处理,进行配置文件的设置。

首选输入1,表示安装Office套装。
wechat_upload16993244176549a2010ec73
然后,输入G,表示安装Office 2024。
wechat_upload16993244196549a20306617
输入完G之后,后面的字母由OFF自动变成了ON。接下来的步骤,如果不想看,就一路按“0”。
wechat_upload16993244216549a20527e0b
wechat_upload16993244226549a206f157e
wechat_upload16993244256549a20954052
wechat_upload16993244276549a20b21ba5
直到最后一步,按1,安装正式开始!
wechat_upload16993244286549a20c5e467
等待安装完成即可!

03激活Office 2024
目前KMS和Ohook均支持激活Office 2024。生产队又来活了,拉磨停不下来,根本停不下来。
暂时可以用KMS激活,GVLK密钥如下,上面安装的时候已经内置了该密钥,可以忽略。

密钥: 2TDPW-NDQ7G-FMG99-DXQ7M-TX3T2
版本: ProPlus2024Volume
描述: Office24_ProPlus2024PreviewVL_KMS_Client_AE
密钥: YW66X-NH62M-G6YFP-B7KCT-WXGKQ
版本: VisioPro2024Volume
描述: Office24_VisioPro2024PreviewVL_KMS_Client_AE
密钥: D9GTG-NP7DV-T6JP3-B6B62-JB89R
版本: ProjectPro2024Volume
描述: Office24_ProjectPro2024PreviewVL_KMS_Client_AE
激活方法:只需点两下。
wechat_upload16993244306549a20e208ea
wechat_upload16993246486549a2e863d6a
激活后,可能会遇到盗版弹窗的提示:
wechat_upload16993246516549a2ebb2a60
一键搞定:
wechat_upload16993246536549a2ed6d503
wechat_upload16993246556549a2ef55ae6

03下载
Office一键安装包下载:
https://www.123pan.com/s/xY3DVv-R9VHA.html 提取码:XcuJ
Office下载/安装工具:
https://www.123pan.com/s/xY3DVv-O9VHA.html 提取码:kGbc

网友A:
很棒!

只是用惯了不需要网络的, 用高版本不习惯, 对我这样的部分人来讲, 2007装个2010兼容包就可以满足大多数工作需求.  wps也用早期带vba的版本, 不要网络功能,  新版的找个控件都找不到位置, 功能太多了

网友:
只要旧版本还能用就懒得升级了.

网友:
我以为微软这次是2023版本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棒!

只是用惯了不需要网络的, 用高版本不习惯, 对我这样的部分人来讲, 2007装个2010兼容包就可以 ...

WPS2009撸过,还是喜欢经典界面,而且低版本速度贼鸡儿快,对我来说也绝对够用了...

网友:
还在用2007加兼容包的路过,一般也就装系统自带的版本,不行就装个WPS

网友:
wps2019政府版飘过

网友:
Office  版本一直升级,最后会不会把 PS 的功能包含进去?

网友:
好几年没用OFFICE了,都是WPS,简单功能能满足

网友:
还在用十年以前的版本!

网友:
其实一般普通人、一般小企业,Office 2003 足够用了

网友:
也不知道有什么更新,反正我这轻度办公WPS也够用了。

网友:
已经有打算转投WPS阵营这个想法了!不停地升级,不知道有没有WEBP图片批量转换、图片批量识别文字这些实用功能?

网友:
我用集团公司买的WPS2019企业版,速度比OFFICE快得多,大部分功能也兼容。

网友:
一部分人office2003足矣,大部分人2010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