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Fluke 301系列刀法好准+校准手册

楼主(2023-11-07):
这几天在关注Fluke新出的301系列钳表,小体积 / 轻便 / 细钳口很不错。看网上有拆解,好像是DTM0660方案,相比于这个方案价格还是挺贵的,但是相比于Fluke,海鲜市场不同型号300-600的价格感觉还是很香。

我有一个优利德UT210e,虽然表很小,但是钳口很粗,家里的电箱没有几根线能把钳头夹进去看线路实际的电流,不知道有多少人有这个痛点。

然后发现,301系列,除了301C是真有效值,其它都是平均值的表,301A/A+还在电流最大示数上砍了一刀,电流4000示数,其它档位6000;
301D/E是交直流钳,其它都是交流钳。现在怎么刀法都这么精准。。。

但是,Fluke网站提供了301系列钳表的校准手册,头一次看到钳表是这样校准的。
并且手册里有明确的精度检测方法、校准方法、校准点位,这一点上真的建议优利德也学一下。不管客户有没有能力较,校准手册可以有
手册里第5条这句,结合那个Calibriation Step,看上去是可以分档位校准的啊,比如只校电压 / 电阻 / 电容档

网友A:
福禄克一向都提供校准手册的,这点真的是值得称赞的

网友:
优利德  胜利等,只有个别型号提供校准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福禄克一向都提供校准手册的,这点真的是值得称赞的

但是mV电压/电阻/电容/电流档,都要按住校准按钮,把转盘转到电阻/通断那一档来做,但是只有一个黄色按键确认校准数据,手册里这么写的:
After each step, push  on the front to confirm the calibration step, store the value, and go to the next step.
没写如何跳过某一步骤,如果不能跳过电流那里,个人还是很难搞,电流那里很难没有干扰。
Fluke是不是故意这么干的。。。

网友B:
为啥317/319不提供校准手册?

网友:
这种电流校验的附件也不便宜!

网友:
1.这个价位的福禄克也只能是福禄克的底端产品,我有拆解的图片,没见到外挂单片机

2.这个不算分量程校准,叫分档位校准,这个钳表的校准点和普通的DTM0660一样,没有多任何量程

3.背后的触点应该有跳过的触点,但是是哪个就不知道了,

4.10M的分压电阻居然用了和安捷伦一样的黄色的

网友C:
小钳口的钳表,这个应该适合你,最大只能钳6mm²线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钳口的钳表,这个应该适合你,最大只能钳6mm²线材

这小表太袖珍了

网友(2023-12-29):
这黄皮看着不错,可惜价格劝退

网友(2024-10-30):
引用 网友B:
为啥317/319不提供校准手册?

福禄克317和319钳表的校准资料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