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对比法修复FLUEK87万用表

楼主(2023-11-07):
工厂打杂,没技术,只有乱整。

FLUKE87万用表电流档不能用了,拆一台好的87来对比,测各个零件就知道哪个坏了,左边是好表,右边坏表

找到故障二极管

更换二极管后测两张图片,电流档没有拍照了

没有经过校验的基准源,不知道哪个表精度好的。

网友A:
看起来以后还是要买一对相同的产品,万一有问题了也好对比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以后还是要买一对相同的产品,万一有问题了也好对比修理

有技术不怕,我这没技术的只有笨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技术不怕,我这没技术的只有笨办法

我也没技术,就怕有同样的表,结果还是没修好

网友:
原装保险管应该很难买到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技术不怕,我这没技术的只有笨办法

怕的是:坏的没有修好,好的被搞坏。

网友:
我自己修坏了1个17B,好在不贵

网友C:
保险管位置上导线,咋能不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怕的是:坏的没有修好,好的被搞坏。

这倒霉的活,不行就再来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险管位置上导线,咋能不坏呢?

眼尖,让他继续坏

网友D:
有钱人啊,两台福禄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怕的是:坏的没有修好,好的被搞坏。

有这个可能

网友:
有钱的工厂!

网友:
保险管用保险丝不好吧

网友:
故障二极管 怎么了?短路?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钱人啊,两台福禄克

9楼比我有钱

网友:
业余就不用基准了,如果真不放心的话,买个精密电阻测试的板子和AD584基准,只要数值不是偏的太厉害,还有别手贱调那些电位器,除非电位器坏了,基本上数值都不会偏太多

网友:
直接换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