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拆一个闪迪128GU盘技巧

楼主(2023-11-07):
金属外壳有个凹槽,塑料壳上有个凸起,用这种方法可以基本无损拆出来

楼主:
然后就可以把塑料主体从金属外壳里面推出来

楼主:
金属外壳的凹槽,看到这个大家应该就懂了吧

楼主:
本次是维修被希沃白板一体机砍头的U盘

网友:
焊工好,胶水不错

网友:
了解内部结构,可以巧拆,无损拆解。谢谢楼主

网友A:
这个是什么胶水,干后硬不硬?

网友:
好像是三秒油

网友:
给了我直接非暴力拆不了

网友:
闪迪外壳是真结实

网友:
闪迪CZ880固态U盘啊,这玩意不便宜,这么搞,永久质保指定是没了

楼主(2023-12-19):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胶水,干后硬不硬?

高透热熔胶

网友(2024-06-22):
做工不错,手艺很好!

网友(2024-09-02):
那个掉焊盘的地方,最后是飞线了吗?

网友:
之前手机扩容,手里有个三个16g的硬盘,后来网上又入手了几片。最后弄好了三个32G的U盘。两个就是这种结构的。

网友:
好技术,修的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