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本以为是找到了新途径,不料确实一个大坑!!!3.2V锂电池使用

楼主(2023-11-07):
家里的天然气需要4节1.5V干电池使用。4节镍氢根本不能达到使用最低电压,所以,一直是3节充电一节干电池使用。

最近发现了3.2V锂电,不错哦,,,可是剩下那节干电池了。
下单购入,使用半月有余,,,昨晚上还好好的,今天早上突然没气了,,,发现这节电池电压只有1.8V了。。。

是这个方法坑,还是这家店铺坑啊。。大家聊聊。

网友:
你这样用的方法不好!

网友A:
两节磷酸铁锂加两节占位筒理论上就行了。我觉得是电池坑

网友B:
电池容量虚标了吧?之前看的14500磷酸铁锂电池只有500mAh,如果虚标的话,还不如花点钱买碱性电池用,或者用3.7V的锂电池升压到6V来用。

网友:
4节1.5V干电池的容量远远大于1节3.2V锂电的容量。

网友:
按体积,用锂电怎样,加个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容量虚标了吧?之前看的14500磷酸铁锂电池只有500mAh,如果虚标的话,还不如花点钱买碱性电池用,或者 ...

升压的话,十有八九要破坏气表的外壳。

网友C:
磷酸铁锂14500充电电池容量不高,用不了太久。镍氢的标准满电1.2V,电压太低。用回1.5V干电池吧,但是要买不易漏液的好的品牌的。

网友D:
是电池坏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升压的话,十有八九要破坏气表的外壳。

用2节占位桶做正负极,无损装到气表的电池仓上,然后在占位桶上引线出来接升压板,都不用破坏外壳,然后把锂电池做成外挂式的,类似充电宝那样,锂电池容量可以做大一些,然后接个电量检测小板,容量大的花,半年充一次电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2节占位桶做正负极,无损装到气表的电池仓上,然后在占位桶上引线出来接升压板,都不用破坏外壳,然后 ...

本身这个表用电并不会特别大。主要是考虑一个通用的办法。外挂只是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电池坏了吧?!

坛友的意思是,这个电池容量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磷酸铁锂14500充电电池容量不高,用不了太久。镍氢的标准满电1.2V,电压太低。用回1.5V干电池吧,但是要买 ...

用干电池就会出现一个问题,用完了就得扔掉。。。虽不是环保人士,但是,还是想能不用干电池就不用干电池。

网友:
五节1.2V充电电池正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节磷酸铁锂加两节占位筒理论上就行了。我觉得是电池坑

目前3.7V的14500锂电池600-800ma,铁锂在500左右,不会再大了,而且铁锂充电要看充进去的电量,看电压不准

网友:
得离谱,倍量这些花里胡哨皮的基本都虚标,不建议买,又贵又差
磷酸铁锂是这样的,电压很平稳,没电是突然就没了

网友:
我试过,用两节铁锂电池加两节占位桶代替4节碱性电池,结果是容量奇小无比,几天时间就不能用了。老老实实的用碱性电池吧,自放电几乎没有。

网友E:
电池外挂?查气表的不说你?

网友:
德力普和倍量质量都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外挂?查气表的不说你?

电池外挂肯定不靠谱。查电表的会说,必然是有安全隐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