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有个问题困扰,行车记录仪存储太小

楼主(2023-11-07):
一台凯立德的行车记录仪,总感觉插TF容量太小,存储时间短,
我想问问有没有一个好的方案改造存储加固态硬盘。
或者TF卡槽有能有直接转固态的方案吗。。。。。

网友A:
换行车记录仪,这个最大就支持32G,怎么改都没用,现在新出的最大支持有256或512G的了

网友:
设置一下把时间综短或者格式改成体积小点的,比捣鼓这些有用没用的好...

网友:
32G够用了啊,反正是循环录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行车记录仪,这个最大就支持32G,怎么改都没用,现在新出的最大支持有256或512G的了 ...

说句实话我想拓展用2T固态。

网友:
有些大容量的卡在电脑上格式化成FAT32就能用,可以试试。

网友:
有的大容量的卡在电脑上格式化成FAT32就能用,可以试试。

网友:
大了有必要吗?32G的就够用了。

网友:
循环录像只要记录事故前5分钟就够了,要那么大空间干什么

网友:
想问问有没有一个好的方案改造存储加固态硬盘 ------ 如果内部软件不支持,加了也不能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可能是问题,但这个问题是否必需要,重点是什么???

7*24H无间段录像保留??如果是,那就有必要

个人我的观点:
行车记录仪的侧重点,记录发生意外时,能够找出有效的、并清晰的视频或照片提供证据。而这个意外片段时间是很少的,通常事故发生5分钟前内保留好就足够。这是重点,也是记录仪存在的意义

其它日常记录,对车主来说,是毫无意义的,不出意外,谁会去主动好好的去查看记录仪的视频???

所以16GB内存已经足够保留所需要的意外事故视频,没必要追大内存。

..................................愿所有车主们,永远不需要找记录仪视频做为证据.........平安回家..................................................

网友:
EMMC转TF方案能满足你吗

网友:
我记录仪上用了一张1G的卡,30分钟就循环一次,主要是想看看这卡多长时间会坏

网友:
监控设备根据视频留存时间要求使用大容量的存储卡,但行车记录仪就没必要有那么大容量。

网友:
反正循环录像的,一般也用不到大容量。

网友:
这个改大意义也不大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可能是问题,但这个问题是否必需要,重点是什么???

7*24H无间段录像保留??如果是,那就 ...

您对行车记录仪内存卡的观点不敢苟同。
TF卡的擦写次数都是有寿命的,小容量的卡擦写次数肯定是大容量卡的几倍。确实一般人很少关注内存卡都录了些什么内容,也就是说究竟录上了没有,很少有人去关心。如果有需要的话,拿出TF卡一看,卡上的内容还是几个月以前的,那装记录仪还有什么意义?一次擦挂的损失够买几张256G的TF卡了吧。
比如说32G的卡能用半年,那么同样质量的64G卡就能用一年,128G就能用两年,256G就能用四年,就这么简单

网友:
换行车记录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对行车记录仪内存卡的观点不敢苟同。
TF卡的擦写次数都是有寿命的,小容量的卡擦写次数肯定是大容量卡 ...

抛开TF的价格不说,那是真便宜

至于寿命问题,TF的寿命长短不一,这个不好说,就说说我的一张吧,14年买车到现在,这张卡一直用到现在,还没出过故障,记录仪还没有报过TF卡错的问题,刚刚查看了一下视频,所有视频完好

TF要是损坏了,记录仪会提示报错,有提示音。如果卡坏了,不会提示,换记录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