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示波器软件触发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3-11-07):
硬件触发据说是有一个比较器,当达到比较电压的时候比较器自动输出一个触发信号,那软件触发是什么原理呢?每采样一个点,就在程序里计算出这个点的电压,用它跟触发电压做比较?这样每个点都要比较一下会不会导致很慢?或者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A:
硬件 软件 只要第一次到达触发电压,就连续采样后面就不用触发判断了

网友:
你从1数到10000要多长时间?电脑从1数到1万需要多少时间?
你铁定是被秒的渣都不剩的那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件 软件 只要第一次到达触发电压,就连续采样后面就不用触发判断了

每采样数据存满一次存储空间就要检查一次触发。

网友C(2024-02-02):
引用 网友B:
每采样数据存满一次存储空间就要检查一次触发。

论坛说的,有的示波器触发很慢是指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论坛说的,有的示波器触发很慢是指什么

触发没有快慢这个说法,只有是否灵敏,有时,看信号已经满足触发条件而没有触发,可能是CPU处理不过来导致的。如果存储深度过大,也会看起来触发慢,这时可减小存储深度让示波器反应看起来快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触发没有快慢这个说法,只有是否灵敏,有时,看信号已经满足触发条件而没有触发,可能是CPU处理不过来导 ...

谢谢解释,新示波器到手,测量5v的信号,上升沿要100mv才能触发,50mv都不行,这个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