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回老家,碰到一种拆不开的插排

楼主(2023-11-07):
似乎拆不开,只能剥掉外皮

网友:
一次性的,皮厚馅薄

网友:
见过直接扔了

网友A:
这种几乎没有维修的价值,里面铁皮很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几乎没有维修的价值,里面铁皮很薄

估计是铁的

网友:
这种插座大多质量很差,所以才做一次性的

网友:
这种是封胶的,拆开就废了

网友:
这种买过,质量很次...

===============

网友:
拆开就废了

网友:
怎么不多拍几张

网友:
不如,没包皮的

网友:
杂牌喜欢用的设计

网友B:
这是什么神奇的结构,封住了

网友:
拆过这种的,就是沿着焊缝强行用小刀割开,用料薄,只能负载小功率电器,不过要求不高也没啥问题

网友:
质量太差了.

网友:
就留接线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神奇的结构,封住了

拆开就废了

网友:
拆开看看啊,里面看了就直接扔了

网友:
暴力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