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脑无法开机,电源坏了,换电容维修,百硕BYSUO CX450,不出名的小牌子

楼主(2023-11-07):
公司一台电脑坏了,无法开机。经检查是电源坏了,拆开细查是一个2200uv 16V 电容鼓包坏了,拼多多上两块五买了一个,换了就可以了。没听说过的小牌子,BYSUO 百说,淘宝也有卖,价格也不算便宜了。电源线是我自己换的,维修不方便,换的长一点的线。

网友:
这样的情况现在很少见了,以前就多。

网友A:
这玩意还修,不是直接换新的么???

网友B:
修好白干活,还不捞好,修不好,自己搭买点容的钱,不如直接换新,你还捞个破电源

网友:
这电源缩的不成样子

网友:
输出电容怎么少的吗???太可怜了吧!!

网友:
大量贴片 就没料了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还修,不是直接换新的么???

就是咯,咸鱼上边大量的安钛克、全汉……¥三、四十块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还修,不是直接换新的么???

实体店送的,一两年了,不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好白干活,还不捞好,修不好,自己搭买点容的钱,不如直接换新,你还捞个破电源 ...

说的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白干活,还不捞好,修不好,自己搭买点容的钱,不如直接换新,你还捞个破电源 ...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
CX450,有300W的功率吗?

网友:
单位的就直接换电源,你修好了几块钱找谁报销

网友:
咸鱼上边大量倒闭网吧的拆机二手安钛克、全汉、台达、航嘉……¥三、四十块包邮。

网友:
布局挺工整

网友:
这种电容能用的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白干活,还不捞好,修不好,自己搭买点容的钱,不如直接换新,你还捞个破电源 ...

想法不 错,很真实

网友:
把公司当家的好员工,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