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天气冷了,一直想把原车铅酸并联高倍率锂电

楼主(2023-11-07):
手里有四块松下高倍率三元锂电,串联后想并联在铅酸电瓶上,考虑到保护板成本问题用普通的电动工具4串保护板代替充电电路,锂电的大电流回路加个防反充(目的在于锂电充电时走4串保护板回路),坛友看下回路图能否在家庭轿车上稳定应用。

网友:
两个二极管应该放在负极吧,

网友A:
我觉得跟别人换一组超级电容会不会用得更舒服???

网友B:
三元4串16.8V,铅酸充满14.8,放一个小时掉到13,你确定要并联一直给铅酸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跟别人换一组超级电容会不会用得更舒服???

考虑过用超级电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元4串16.8V,铅酸充满14.8,放一个小时掉到13,你确定要并联一直给铅酸充电? ...

理论不考虑二极管压降的话,锂电和铅酸是同时并联在车上,铅酸满电14.8,锂电池也是14.8v吧,不过你说的一小时铅酸掉电到13v这个过程,是锂电和铅酸互相平衡的过程,我觉得平衡到12-13v间都可以的。只要锂电能稳定充放电就行吧。

网友:
不太懂,但可以学习,进来学习

网友C:
我劝你不用改,铅酸就是最好方案。
小牛的锂电电驴,用了2年多才2000公里不到100个循环就坏了,下一步我准备买雅迪的铅酸。

网友:
这是在作死   紫薯布丁

网友:
直接铁锂4串替换铅酸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劝你不用改,铅酸就是最好方案。
小牛的锂电电驴,用了2年多才2000公里不到100个循环就坏了,下一步我准 ...

你的电池有问题吧,我小牛骑了一万多km了,,电池还是杠杠的

网友:
感觉还是简单的并超级电容好点

网友D:
就算不放二极管,也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理论不考虑二极管压降的话,锂电和铅酸是同时并联在车上,铅酸满电14.8,锂电池也是14.8v吧,不过你说的 ...

4串14.6那个是铁锂(单个充满是3.65V),你这三元4串是16.8V(单个充满是4.2V),

另外,铅酸电池特性就是电压不停地降低,保持不了14V以上,

这两种并联,就是锂电不停地给铅酸充电,直到三元的电池电放光。

不同电压平台的电池不可以并联和串联。否则就是高的向低的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4串14.6那个是铁锂(单个充满是3.65V),你这三元4串是16.8V(单个充满是4.2V),

另外,铅酸电池特性就 ...

四个三元满电(实际没到4.2,只是电压平衡跟铅酸一样)后跟铅酸电池的一样,确实存在跟您说的随着铅酸的电压降低,锂电池会给铅酸充电,但始终会有一个平衡电压吧,即使铅酸自放电到12v,4串锂电池的电压也会保持在12v,不存在把电池耗没电这个情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算不放二极管,也不会出问题的

不放二极管怕把保护板的mos烧掉了,保护板充电同口。有二极管启动车子时电流没有经过保护板,不加会有一部分电流通过保护板,这个电流一旦超了mos管电流,保护板回烧毁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四个三元满电(实际没到4.2,只是电压平衡跟铅酸一样)后跟铅酸电池的一样,确实存在跟您说的随着铅酸的电 ...

如果这么用的话,理论上没什么问题,实际上,如果铅酸降到12,锂电是基本放光电了,你得加上保护板。而且这么不停地给铅酸充电,铅酸坏的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这么用的话,理论上没什么问题,实际上,如果铅酸降到12,锂电是基本放光电了,你得加上保护板。而且 ...

是的,根据大家的建议,没用锂电池,选的中车法拉电容,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