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公牛插排史上最难拆的插排,CN-Q 1330拆解,Y型,三点式只能算小儿科

楼主(2023-11-07):
全身没有一个螺丝,原来是进水了短路,想着拆开吹吹,可就是打不开。之后放干了,又用了好几年。本着拆客的精神,不拆开急得慌。越是拆不开就越是手贱想拆。也不管那么多了,暴力拆开,拆的跟狗啃的一样。全是塑料柱塞进去了,卡的严丝合缝的。可以说是十分千分万分的紧,普通力气,无损拆解根本打不开。要是用异型螺丝倒还好一点,至少可以无损打开。这个不能,好在公牛这种组合方式的不多,大家千万不要买。巨坑。最后,把卡柱剪短了些,方便下次打开。拼装也得用脚使劲踩,才卡进去。

网友:
这设计,可真舍得下成本啊...

网友:
早期的用料厚实,没有安全门的已经没有生产了。

网友:
这设计,反人类,应该枪毙

网友:
这种设计,设计人可能很得意,却不知道自己很蠢

也许,有合适的用到其他地方,

网友A:
插排为了安全,对维修很不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排为了安全,对维修很不友好

是啊,这感觉就是一次性的。坏了去找人维修,人家都没法打开。除非暴力破坏,那样也没维修价值了。

网友B:
像是超声波焊接的。
对于超声波焊接的塑料件,只能破坏性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是超声波焊接的。
对于超声波焊接的塑料件,只能破坏性拆解。

不是,就是两根柱子,一根细的凸,一根粗的凹,硬塞的。

网友:
外壳磨具加工设计的真好

网友:
为了让大家坏了买新的,提升维修难度,厂家也是蛮拼的!

网友:
也许是想多了,说不定设计模具的是新手,按手册选的配合,按手册选配合的话都偏紧

网友:
里面还算厚道

网友:
把底壳的孔打穿,底壳柱子磨短一点,用自攻螺丝上紧就行了

网友:
这个排插的用料算好的了,后出的排插塑料很容易老化脆裂,最奇特的是卡线上螺丝的那一小片塑料,基本都要裂碎,就算用再生料也不至于这样吧。

网友:
这个插排的用料可以,都卷边这样了就不碎。

网友:
这个插排质量真的不错

网友:
对维修很不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