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电池解锁失败,可以读取,无法解锁

楼主(2023-11-07):
前几天看到坛友低成本解锁笔记本帖子,于是淘宝买了cp2112,组装好以后可以读取电池数据,但是复位的时候提前无法复位,芯片是r2j240,好郁闷!

网友:
同情,我也锁了两个电池了

网友A:
到底为什么笔记本电池要搞个锁?

网友:
笔记本电池为什么设计个锁?

网友:
搞这个锁估计是出于安全的。毕竟电池一但过放,然后再过压充,有风险

网友:
搞这个锁为了安全只是借口,目的是利益,为了多赚。

网友:
你修改的根本没有触及到协议的核心,换句话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仁需努力

网友:
锁起来,你们就没法维修了。然后资本家又可以赚一笔

网友:
dell的好像也有锁,充电器输出线是3根线,电池保护板上有好几个集成芯片

网友:
第一次知道电池还有锁

网友:
这是资本家赚钱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底为什么笔记本电池要搞个锁?

为了多挣个钱呗。

网友B:
这需要破拆电池, 用小板连接电池保护板上的eeprom, 好像没法直接免拆搞定

网友:
厂家为了不让玩家搞设计出来的,别费这个力气了

网友:
我的就锁了 也没法子

网友(2023-12-12):
你用的BE2WORKS是网上下载的还是论坛下载的,我也是跟你一样

网友C:
跟我的情况一模一样!你的BE2WORKS是网上下载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我的情况一模一样!你的BE2WORKS是网上下载的吗????

论坛下载的,网上下载的都没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需要破拆电池, 用小板连接电池保护板上的eeprom, 好像没法直接免拆搞定

电池已经拆了,换了电芯,应该是新旧电池电压不一致的原因吧,换上拆了辅助的线后就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需要破拆电池, 用小板连接电池保护板上的eeprom, 好像没法直接免拆搞定

大佬请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