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LG显示器22mp55da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3-11-07):
孩子同学家的,型号22mp55da,故障是点不亮
用转接头(6.5*4.4),接维修电源,输入19v,发现直接保护,根本无法输出,于是一路将可调电源电压降到2.5v,终于能输出了,并产生了1到2安培的电流
开始试着用手摸寻找发热点,发现发热点就电源附近
测试周围几个电容,发现都是短路状态,于是先拆掉大的测试,发现还短路,熏上松香,再次加电,这个小电容上的松香立即融化了
拆下,测量,果然击穿了
从料板堆里找了一个利用了多次的机顶盒主板,拆下一个同样大小的电容换过去
换好简单拼装一下,成功点亮

网友A:
不错,下步改买个热成像了,毕竟手摸松香虽然也能用,但没有bige

网友:
这都被你这么快发现了,只要屏不坏,这东东电路好像不算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下步改买个热成像了,毕竟手摸松香虽然也能用,但没有bige

热成像有一个,不过没充电,懒得冲,直接手摸了。毕竟板子挺大的,毕竟好摸

网友:
看电容有裂痕八成都是坏的

网友:
不错我都是用手摸

网友B:
现在搞维修得与时俱进,热成像是个好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搞维修得与时俱进,热成像是个好工具!

我有热成像,除非修手机那么高密度的板子,很少用

网友:
用可调电源,慢慢加压,电流调到3A左右,手摸元件

网友C:
如果是220V电源板,你还敢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220V电源板,你还敢摸?

220v电源板也不需要摸啊,大短路的现场一般比较凶残。
这种外置电源的,肯定摸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
这是高手直接就找到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