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护童TotGuard HDS-01_白 护眼灯,BP2886 PWM调光控制芯片炸裂,是不是灯珠挂吗?

楼主(2023-11-07):
如题,现在的集成度越来越高了,恒流,PWM控制,一只8脚的芯片就搞定了,不知什么原因它炸裂了,X宝倒是有芯片卖的,不知灯珠部分还有没有问题,还值不值得修复。

网友:
发热这么大,板子都烤黄了

网友:
先用可调电源试一下灯板

网友:
保险丝没烧吗?

网友:
电路板螺丝柱都省了,几坨胶搞定,不过也够了

网友A:
这种方案还是挺少见的。不过的确也是无频闪的。。。

我觉得灯珠出问题概率还存在的,毕竟芯片都开了。。。
计算最大灯珠500mA,那就用300mA 常见的LED驱动器就能测试了。。。
而且还要考虑那个芯片现在PWM波形是否还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案还是挺少见的。不过的确也是无频闪的。。。

我觉得灯珠出问题概率还存在的,毕竟芯片都开了。。。 ...

PWM调光的话应该会有频闪,只要不是最大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案还是挺少见的。不过的确也是无频闪的。。。

我觉得灯珠出问题概率还存在的,毕竟芯片都开了。。。 ...

刚才用一个其它的驱动板试着把灯珠点亮了,PWM芯片也有控制输出,看来问题不大。可是这灯的功率到底是多大啊?X宝上的BP2886芯片有三种规格,一种是15-19W,一种是19-24W,还有29-35W,应该选择哪种呢?

网友C:
看看铭牌有没有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铭牌有没有功率

铭牌标有功率,是12.5W,可是光源功率却是46X0.5W,应该是23W。输入电流0.11A,应该是24.2W,功率因数0.5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用一个其它的驱动板试着把灯珠点亮了,PWM芯片也有控制输出,看来问题不大。可是这灯的功率到底是多 ...

选最大的,向下兼容的。。。

这个功率是跟着采样电阻走的。。。
你要是觉得最大功率大,就把那个1.7欧姆电阻换成2欧,或者两个4欧并联。。。

你都能换贴片芯片了,设备肯定能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铭牌标有功率,是12.5W,可是光源功率却是46X0.5W,应该是23W。输入电流0.11A,应该是24.2W,功率因数0.5 ...

这个公司写法有问题。。。
他想表达光源功率大,实际只能额定12.5W发光寿命长。。。

实际光源0.5W的只用了0.2W。。。也应该写46*0.2W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WM调光的话应该会有频闪,只要不是最大亮度

不是啊,MCU单片机到芯片是PWM,但芯片输出是BUCK结构,是没有频闪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啊,MCU单片机到芯片是PWM,但芯片输出是BUCK结构,是没有频闪的。。。 ...

没看到电感,这不是BUCK结构吧?一块触摸芯片,一块PWM调光芯片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电感,这不是BUCK结构吧?一块触摸芯片,一块PWM调光芯片罢了。

最后一张图用变压器骨架做的电感 EE10 200 应该是20uH的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张图用变压器骨架做的电感 EE10 200 应该是20uH的电感

那个有400V电容,有输入保险,应该只是个220V电源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最大的,向下兼容的。。。

这个功率是跟着采样电阻走的。。。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1.3元在X宝淘了块芯片,顺便测量了几个电解电容,发现主滤波电容400V10UF和触摸芯片的50V22电容容量已经减小,顺便一起更换了,换后灯就亮了。这个芯片损坏的原因应该是300V电容失效造成的。近一步发现这灯有个非常大的设计缺陷,就是触摸芯片的供电,是从300V经过那些电阻直接串联降压然后稳压二极管稳压而来,此处电压约为4V左右。也就是说,有将近99%的能量被这些电阻消耗掉了,插上电它们就发热,既浪费电,又影响元件寿命,真的非常不科学。

网友(2023-12-11):
这个电路太简单了,效果怎么样?

网友(2024-04-15):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1.3元在X宝淘了块芯片,顺便测量了几个电解电容,发现主滤波电容400V10UF和触摸芯片的 ...

你的灯购买的哪个型号的bp2886?功率多少瓦的?
我有美的台灯一枚,和你这个铭牌参数一样,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