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老車中控最佳產品,全志F133方案,1026cp,RFP1026PND,carplay替代後視鏡記錄儀

楼主(2023-11-07):
最近找到的老車最佳產品,替代後視鏡,記錄儀,機車,安卓hicar苹果carplay手机无线投屏,免拆車機,和音質好的老車機+先進智能的carpaly互補

懸浮屏,使用安全性高,性價比最好,基本都是300-500之間

我的後視鏡記錄儀還能用,所以選擇了不帶攝像頭的,最便宜的那款RFP1026PND,說明書上是1026CP,300元不到

9寸可能會太高,會遮擋視線,但是適合看mv,因為是黃金比例,可視面積也大
10寸的更便宜,高度和sony的大三九一樣高

底座底部有螺絲,松開後才可以360度旋轉,角度也可以調整,底座不錯

有人說直接空調支架掛一個手機不就可以了?其實這是很落後很蠢的做法,以來並不牢固不安全,而是擋住風道,導致後座的冷氣不夠
我一個同事就誇我的老車伊蘭特空調好,後座也很涼,其實主要是他車的中間的空調孔都被掛架擋住了,我的沒有遮擋,而且風道斜向後吹,專供後座前面的座位,靠兩側的空調孔就足夠涼了

和蘋果8P對比大小

屏幕和蘋果SE一樣高

關於本機

發現播放U盤的MV,播放器不能隨機無序播放,而且關機重啟不記憶,MP3歌曲帶有歌詞文件,也不顯示歌詞

系統介紹是melis系統

工廠模式密碼撞對了,6個0,發現有升級按鈕,不知道能否升級播放器,升級APP,升級MCU(遠景X6的升級MCU相關
有熟悉melis系統的不?搜過是工程模板的系統,全志cpu使用
carplay能無線使用,連接後會自動釋放手機藍牙,手機藍牙可以自動連接老車的機車藍牙
所以當時就奇怪,怎麼沒有AUX連接,汽車喇叭就有音樂了,後來發現carplay下,AUX反而不起作用,可惜音量比較小
蘋果的鏡像功能,則有有線才可以使用,之前還以為可以用airplay無線投屏的

國內安卓手機閹割了auto car,沒測試

今天有喵了下那張全是雞腸文的說明紙,留意到最後也寫了一個工廠模式密碼,不是我猜的那個000000,是779822
於是輸入看看,發現了設置的新大陸

License:Mp5 mirro carplay wireless

點擊進入配置設置,很多未明開關,例如:RSD開關,

ST點亮,CAN車型(可能與背後的上螺絲的缺口有關,使用參考超鏈接),AGC控制(自动增益控制电路是在输入信号幅度变化较大时,能使输出信号幅度稳定不变或限制在一个很小范围内变化的特殊电路,简称为AGC电路)

前視開關,七彩燈模式(跑馬燈?),VCOM(液晶显示屏的VCOM电压调整方法及装置与流程),方控類型(方控学习使用方法),LVDS BIts(LVDS,接口,时序讲解,非常好的文章)
可以導入導出配置

主頁按鈕可以有一個AuX的開關,收音機發射可以關閉(感覺沒什麼用吧)

补充内容 (2023-11-14 17:03):
https://pan.baidu.com/s/1qmbhgICpJHHzAbE_htO-Hg?pwd=0000
提取码0000
0000
后買攝像頭,因為系統沒倒車標線,於是給了三個升級文件,F133_SK_车龙_202311131439_8168V3.1_530...

补充内容 (2023-12-12 12:57):
https://pan.baidu.com/s/1lmEtoOP3Az3j8a2LW0zd5w?pwd=1234 提取码: 1234
1000 首MV (普通話+粵語+英語)

网友A:
如果声音没法用原车喇叭播放,多功能方向盘不能控制的话就比较鸡肋了。不如弄个手机支架。

网友B:
没太大作用,安卓的音质又差

网友C:
没什么用处,还是手机的方便,这东西放在车上那个环境,还不知道能坚持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太大作用,安卓的音质又差

有智能carplay,有大屏幕,放新車,這是高配的大彩電了
還有行車記錄儀的功能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什么用处,还是手机的方便,这东西放在车上那个环境,还不知道能坚持多久 ...

手機屏幕小,不安全,碰撞後手機就是砲彈一樣亂飛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手機屏幕小,不安全,碰撞後手機就是砲彈一樣亂飛

这个碰撞后就不像手机一样乱飞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碰撞后就不像手机一样乱飞了么?

這個固定得比較牢固,甚至還可以上螺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声音没法用原车喇叭播放,多功能方向盘不能控制的话就比较鸡肋了。不如弄个手机支架。 ...

carplay能無線使用,連接後會自動釋放手機藍牙,手機藍牙可以自動連接老車的機車藍牙

网友E:
原车中控是安卓的可以搞一个carplay盒子,行车记录仪现在车车必备,你这个整合体的机子属于哪样都有哪样都不精。再说了原车有360全景影像的还是得保留最终来说,这玩意适合只有收音机的低配车

网友:
看着还可以

网友F:
好像写手的软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车中控是安卓的可以搞一个carplay盒子,行车记录仪现在车车必备,你这个整合体的机子属于哪样都有哪样都 ...

都說了老車,沒有carplay的車型最適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写手的软文

你不知道我找這樣的設備多久了,如果不考慮價格,類似的中控都基本都1000左右

楼主:
確實可以,重點是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声音没法用原车喇叭播放,多功能方向盘不能控制的话就比较鸡肋了。不如弄个手机支架。 ...

折騰了下,看到工程模式有方向盤控制的選擇,不知道怎麼鏈接而已

网友G:
引用 楼主:
折騰了下,看到工程模式有方向盤控制的選擇,不知道怎麼鏈接而已

估计是无线方控,要是有可以选装前摄后摄做行车记录仪和倒车,还能有有线音频输出,我就改成中控屏,原车机换个功放

网友H:
我记得夏天的时候仪表盘的温度可以到七十度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记得夏天的时候仪表盘的温度可以到七十度

專門做中控的,肯定也考慮這個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估计是无线方控,要是有可以选装前摄后摄做行车记录仪和倒车,还能有有线音频输出,我就改成中控屏,原车 ...

倒車都有,前攝像頭的就要買帶前攝像頭的,例如我圖片第一款,aux音頻線也是有的
還有的是專門替換車機的,例如單錠,雙錠,價格也是300-500左右,也是這個系統,或者linux系統,有的還會強調那個7xxxx功放芯片,但是還是覺得低頭看是已經落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