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方法测功率对照结果

楼主(2023-11-07):
被测电器:不同阻值电阻、烙铁芯、盘式电炉子、电饭锅、led灯泡和灯板测量方法:1、万用表测电压和电流计算;2、西库功率插座读取;3、交流导轨表读取。
电阻、烙铁芯、电炉子、电饭锅以万用表测量计算为准(实际也不一定准),led以我判断为准undefined
结论:1、西库:本身待机约0.3瓦,电压值比万用表低1-1.5v。在小功率(低于40瓦)西库功率计还是比较准的,比万用表测量计算的数值略微偏小,40瓦时偏差变大,比万用表测量值偏小1瓦,测400瓦电炉子西库数值比万用表测算值小10瓦,测500瓦电炉子西库数值比万用表测算小11-14瓦不等,测900瓦电饭锅时西库数值比万用表测算小24瓦。欧普2.5瓦led球泡,西库2.4瓦,欧普12瓦灯板,西库12.6瓦。
          2、交流导轨表:本身待机约0.4瓦,背光关闭约0.2瓦,但关闭背光看不清数值,待机功率会被加进测量值,电压值和万用表相同。最小可以显示0.4瓦(插入乐视充电头),而西库插入乐视充电头显示0,导轨表插入乐视+usb表显示0.5瓦。所以小功率测量时比万用表测算总是大约0.4瓦,而测量电炉子、电饭锅时比万用表测算值基本大1-2瓦。欧普2.5瓦led球泡,导轨表2.9瓦,欧普12瓦灯板,导轨表12.9瓦。
结合手电论坛闯王的经验,西库个头太大,带开关的插座都插不进去,决定把西库退掉,只留导轨表玩。
在此感谢各位网友的建议。
以下部分主角:

楼主:
更正一下:交流导轨表偏大0.4瓦是我接线方法的原因,改变接法后数值准确了,只是起测功率有点大,只有0.4瓦以上功率才显示数值。所以我买了两个表,一个按照正确接法,测量0.4瓦以上的电器,另一个还按照之前的接法(让导轨表的自身工作电流也流过互感器),使数值偏大0.4瓦,这样测小功率电器时数值减0.4瓦就是实际功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