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华仪MS8265表拆解

楼主(2023-11-07):
收到坏表MS8265,不开机。刚拆时那个黄豆电容短路,不知道容量,上了个10UF的正常使用(知道的大佬发个图片,先谢谢了)。找不到电路图,发个拆解图吧!

网友A:
有个十几年前买的,精度都还好,就是插孔检测质量非常差,蜂鸣叫很讨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十几年前买的,精度都还好,就是插孔检测质量非常差,蜂鸣叫很讨厌

能否拆机拍个电容图片?谢谢。

网友:
47uF钽电容

网友A:
这张是以前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张是以前拍的

谢谢

网友B:
插座带指示灯的表,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座带指示灯的表,少见。

防插错,插错还报警。

网友:
插座指示灯第一次见,这个对初学者还是不错的

网友C:
你这个表高级

插座还带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表高级

插座还带灯

喜欢的话,自己加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