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修复三个 USB2.0 黄叹号,USB3.0 正常的 FC3379 板子

楼主(2023-11-07):
手中三个奇葩的 FC3379 BB5 板子

插在 USB2.0 口上显示未识别的设备

插在 USB3.0 口上却能正常识别

参照原理图,怀疑 D+ D- 的问题

【初步苗人凤结论】
一个 D+ D- 连锡
一个 D- GND 连锡
还一个无明显连锡

进一步加深了怀疑

于是焊油烙铁开干

剩余一个用风枪拆下来

(笑嘻)

最终三个奇葩板子修好了!

原来 USB 3.0 正常使用,可以不用到 D+ D- 哦
欢迎

网友:
本身3 2 就是两套控制器

网友:
长见识了,以前都是2.0正常,3.0不识别黄色感叹号的

网友:
长知识了,原来如此

网友:
长知识了,原来如此楼主手艺高超

网友:
以前都是2.0正常,3.0不识别,这个正好相反

网友:
我也有一个U盘,不识别的。不知道用热风枪能不能把主控吹下来

网友:
原来3.0不用 D+D-啊,刚知道。

网友:
以前都是2.0正常,3.0不识别。

楼主:
USB 2.0 正常 ,3.0 不识别
可能是是某些 SM3267 板子吧
玩的不多不清楚

网友:
不是只有4芯吗?那3.0用啥

网友A:
大神,手上还有两个U盘想抢救下,有没有这个可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手上还有两个U盘想抢救下,有没有这个可能?谢谢。

你这信息量,我能说几乎没细节吗?

网友:
这个现象不常见

网友:
之前出现过这种情况3.0正常2.0没反应 后来发现是1153E烧了 重焊无效果 最后更换了就好了

网友:
相当炸裂,支持一下

网友:
qfn焊接有啥技巧吗?老是焊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