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种手提箱式锂电吸尘器好用吗

楼主(2023-11-07):
这种手提箱式的有人用过没有?好用不?

网友:
这个不好说,试过才知道!

网友:
带电池的要经常用。否则不划算,不如有线的。

网友:
不要问,问就是买买买...

网友:
还是有线可靠

网友:
锂电就找便携的,大吸尘器还是有线强

网友:
吸尘器要好用,必须经常清理过滤组件才好用。

网友A:
我买过大有和威克士的,好用,但是如果直接用,过滤网会很脏,我后来想办法在里面加了尘袋,这样不用换滤网。

网友:
叫无线吸尘器,针对的是无电网工况。

网友:
锂电就是便携,大型吸尘器还是有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买过大有和威克士的,好用,但是如果直接用,过滤网会很脏,我后来想办法在里面加了尘袋,这样不用换滤网 ...

加一级进气旋风分离,便宜的直接插管子就能用的才三十不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加一级进气旋风分离,便宜的直接插管子就能用的才三十不到

是这种吗?应该也行吧

网友:
这个是小范围、应急用的,干、湿都能吸是优点,
我都是放家里应急用,我买的是米沃奇的12V吸尘器。
总体来说是还行。

比起戴森的,确实显得笨重,就是垃圾仓大,电池可更换,还能吸水……
各有特点吧……

网友:
买就得了,购买运费险,不符心意就退呗(能力有行有不行的基本都是快枪手

网友:
我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这种吗?应该也行吧

嗯,就是这种,不过进气里面的结构得拆开改一下,不然大的东西会卡在里面

网友(2025-02-07):
好用,就是电池续航不行,东成,威克士,大有大牌子的,这东西没啥技术含量,不要买德力西的,

网友:
便携的就不要有太高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