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一下关于ob233 fsb的工作电压和损坏判定

楼主(2023-11-07):
今天帮朋友修一台中燃宝的燃气热水器,插电没反应。测 5v.24v都没输出。开关电源芯片用的是ob233fsb,第一次修这种芯片。启动电阻是2个1m电阻串联接310v,10u滤波电容正常。但是在ob233的3脚vdd上只有0.8v电压。拔掉ob233的话,3脚电压上升到75v.测拔下的ob233vdd

d对地只有22欧姆。看参数,ob233工作电压-0.3-30v.怎么判定ob233是否损坏了

网友:
IC内部都只有20欧了,,肯定IC坏了啊

网友:
这么明显ob233 fsb肯定坏了。

网友A:
我一般是用可调电源给芯片供电,看电流,以及芯片的基准电压和输出脚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是用可调电源给芯片供电,看电流,以及芯片的基准电压和输出脚波形 ...

那是3842的修法,这玩意都没有基准电压

网友:
明显是芯片坏了。

网友:
驱动芯片坏了,,启动供电脚短路。

网友:
换!替换是根本大法

网友:
电路图看着就晕呼呼的,好像喝了酒

网友:
前几天遇到类似情况:一个养生壶底座,用的OB2222非隔离电源芯片,用万用表反打二极值(红笔接地,黑笔测其余脚),个个脚都是正常的二极值。通电测量VDD脚电压灰常低,测量2个1M电阻又是正常的,后来正向打了一下VDD脚的对地二极值,也是0.6V。怪不得VDD电压低,本来300V经过2M电阻过来就没有多大电流,这不都通到地上去了。判断是芯片坏,网购芯片回来后就立马打一下VDD对地的正向二极值验证一下,是无穷大的,证明判断准确,装上芯片,开机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3842的修法,这玩意都没有基准电压

确实,这货没基准电压,大概只能给芯片外加12V供电看输出波形了

网友:
拔掉ob233的话,3脚电压上升到75v.测拔下的ob233vdd

d对地只有22欧姆 ------ 从这样的测量结果看,就可以判定 ob233 是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