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RO净水器废水口不排水自己9元修好,净水器没有必要自己DIY(多图)

楼主(2023-11-07):
前几天家里RO净水器废水口不排水,上网查说是废水泵坏了,拼多多下单买了一个9元多的,今天下午收到货,马上拆净水器,这个修理难度最大是拆外壳和卸水管,有惊无险一个小时搞好,看结构也和DIY的一样,但是厂家生产的外观外壳要好看标准多了,自己DIY个人看来没有必要,花的钱也不比这个少,我这个才650元,用了3年了,这次是第一次坏,看里面结构,一样可以哪个坏换哪个,甚至连滤芯外壳都可以换。RO滤芯过滤后,分离出水的盐分晶体非常多,不及时排出就是下面这样的。

网友:
这是电磁阀,不是泵哦

网友:
是泵坏了还是电磁阀坏了?

网友:
其实造价没那么贵都是卖的拍子

网友:
应该是是电磁阀坏

楼主:
上网查,说是废水电磁阀经常容易坏的,买了换上后废水口就出水了。拆来拆去很麻烦,不想再拆开了。

后续更换废水阀: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2065-1-1.html

网友A:
不是怼你
看了是RO过滤就觉得价格差不多,但是东西就一样么
3年就坏已经很说明问题了,而且坏了还得经历diy过程
diy可以自行选择配件品牌,自行决定细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网查,说是废水电磁阀经常容易坏的,买了换上后废水口就出水了。拆来拆去很麻烦,不想再拆开了。 ...

我遇到过废水电磁阀止不住,不停出水,倒是没遇到过不出水

网友:
品牌机确实外壳比DIY更好,起码防尘防虫。
至于里面用料是个黑箱。滤芯通用的话确实省钱

网友:
我自己组装的有一百多台了,最早的用了十多年了,没坏过。

网友:
没听说过废水还要电磁阀,只知道带废水比的冲洗电磁阀,冲洗时电磁阀才全开,平时制水是阀内固定废水比旁路直通,不出水大不了就是这旁路堵了,问题是经过了前三级过滤的水怎么会堵水路呢?不理解!

网友:
楼主这台纯水机似乎只有三级,含RO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怼你
看了是RO过滤就觉得价格差不多,但是东西就一样么
3年就坏已经很说明问题了,而且坏了还得 ...

我很赞同

楼主:
RO滤水芯,分离出很多结晶的,如果废水没有及时排出,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RO滤水芯,分离出很多结晶的,如果废水没有及时排出,就是这样。

原来是阀不是泵,我说昨天怎么看不懂。。。刚好昨天坛子也瘫痪了

这个结晶正常是不会有的,这是因为你浓水排不掉才会有,而且是短短几天就能有的,因为水排不掉太浓了!!而且你浓水关死压力肯定超标了,膜估计大伤甚至挂了

正好,DIY多半是不会用这个阀的,毕竟这个要电路支持,所以你这个结论刚好相反。。。

网友:
原水水质不好,还有控制板冲洗方案不行。

楼主:
净水器顶用的就是RO膜过滤有用,其他滤芯都是辅助的,PPT只是让他没有那么多颗粒而已。没有电动RO膜滤芯,你串多少级都不顶用。

网友B:
膜壳内出现结晶是不正常的现象,浓水加阀这种设计也是存在问题的,建议楼主把结构图描出来分析一下。

我加纯水冲洗后,别说结晶了,旧膜上的水垢都融解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膜壳内出现结晶是不正常的现象,浓水加阀这种设计也是存在问题的,建议楼主把结构图描出来分析一下。

我加 ...

你自己DIY的,一整套RO膜净水器,成本要多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自己DIY的,一整套RO膜净水器,成本要多少钱。

看配置,如果选择四十多元的RO膜,普通的滤瓶,普通的泵,估计三五百元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