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电容有寿命吗?能用多久不坏?

楼主(2023-11-07):
请教下:电阻电容有寿命吗?能用多久不会坏?

网友:
电阻不超功率使用,周围没有腐蚀,寿命还是很长的。
电容相对来说寿命差一点。
具体时间不好说,和使用环境关联比较大。

网友:
主要看元器件的质量和使用环境有的家电能用几十年也有几天就坏的。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说

网友:
看怎么设计了

网友:
建议参考《元器件可靠性与质量等级指南》。

网友A:
电解电容有寿命限制,电解液会干
薄膜电容有寿命限制,但是取决于调节。氧分子会渗入封装导致铝膜腐蚀,进而失效
钽电容寿命相对较长
MLCC寿命也长

电容如果降额使用,寿命会大大延长。
例如电解电容额定寿命1000小时,那是在dadasheet指定的温度条件下,通常不会有那么高的工作温度。在温度远低于最高工作温度的条件下寿命大大延长,工作几万小时都是可能的

网友:
7楼经典    学习啦

网友:
谢谢楼主的贴,也谢谢楼上大神的回答,学到知识点了。

网友:
电阻只要不超额使用,不锈蚀,一般不会坏,电容使用寿命主要看产品质量和使用环境,高温是最易造成电容损坏的,一般没有高温的线路就看电容质量了,标称同样的耐压,容量,材质的电容,有的能用几十年,有的才能用几天,几月,这就是质量的差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解电容有寿命限制,电解液会干
薄膜电容有寿命限制,但是取决于调节。氧分子会渗入封装导致铝膜腐蚀,进 ...

是的,实践中耐压加一倍温参上一格效果极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解电容有寿命限制,电解液会干
薄膜电容有寿命限制,但是取决于调节。氧分子会渗入封装导致铝膜腐蚀,进 ...

实际上,无风扇电源和LED灯泡驱动的电容,由于密闭空间散热困难,工作温度普遍接近极限温度105度甚至连续使用时可能超过极限,这就是某些电源和灯泡频繁损坏的原因。
这种使用场景应该使用耐高温125/130度电容。然而由于耐高温电容成本贵了一倍,很多厂家都不用。

网友:
小电流的可以用很久  在电压搞的电路就坏的快

网友:
主要看元器件的质量和使用环境

网友:
元器件的使用寿命与许多因素有关。很难一概而论。

网友:
大马拉小车寿命就长,小马拉大车寿命就短。

网友:
我的显示器,一次电阻失效了,故障是不能开机,后来找到故障点

还有一次dell交换机关机以后不能开机了,后来找到故障,是电源板控制芯片旁边的一个电容失效了

网友:
任何电子元件都有老化失效的可能

网友:
连太阳都有寿命

网友:
牛,这个回答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