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小米蓝牙主板焊盘掉了几个点,还有得救吗?

楼主(2023-11-07):
小米蓝牙主板焊盘掉了几个点,怎么可以修复?位置在为发烧而生文字的右边。原来是有一个型号2740 G42 JRC的八脚ic元件

网友:
第一个办法,用手术刀片刮出断点,从废板上拆下合适铜箔焊在脱落处,有绿油固定下更好
第二个办法,飞线

网友:
可以修复

网友:
这个不难,焊盘刮开连锡解决

网友A:
这才多小的焊点啊,随便飞线就搞定了,实在不行找修手机的给你搞一下,简单

网友B:
关键得有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得有工具

坛友,说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才多小的焊点啊,随便飞线就搞定了,实在不行找修手机的给你搞一下,简单 ...

你眼睛好,手巧,当然简单!对我而言就有点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眼睛好,手巧,当然简单!对我而言就有点难

既然难,就不要折腾了。

网友:
能自己修复最好,若你觉得没把握就找人帮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眼睛好,手巧,当然简单!对我而言就有点难

所以让你不行就找修手机的啊,那帮人的飞线是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