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分享一种拔钉子的方法,尽可能的创口小一点

楼主(2023-11-07):
最近从垃圾堆捡了一批木头。可惜上面有钉子。
没办法用刨子

想拔钉子,奈何钉子都不露头。无从借力。
感觉这木头挺好的,想让伤口尽量小一点。
类似下图

于是就想,那就创造一个缺口,找一个受力点。
需要的工具如下,羊角锤,一个冲子,尖嘴钳,大一点的虎钳。
大概方法就是在钉子旁边砸两个坑,然后用尖嘴钳夹住钉子,然后再拔。

先用冲子在旁边砸两个坑。

然后再用尖嘴钳夹住钉子。
因为钉子较长,单纯依靠尖嘴钳拔不出来。(我的确没那么大的力气把钉子拔出来)
所以用老虎钳夹主尖嘴钳的钳头。
然后利用老虎钳杠杆原理,把钉子拔冒头。

把钉子敲露头,剩下的就好办了。
羊角锤直接就可以把钉子拔出来了。

这是拔过的痕迹。
刨子刨过之后,用点腻子填一填就好了。

如果有更好的方法欢迎交流哈。
主要是尽量少破坏木头。

网友:
那边如果没露头就不用管它,那边露头了可以从那头砸...

网友:
边如果没露头就不用管它,那边露头了可以从那头砸...

网友:
方法可以,有创意

网友A:
专用工具还是有必要的,这个起钉子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专用工具还是有必要的,这个起钉子不错。

顶切钳起钉子的确不错

网友B:
斜口钳,水口钳木头损伤更小。

网友:
感觉用斜口钳比你现在的方法创口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斜口钳,水口钳木头损伤更小。

费钳子

网友:
楼主的这个方法挺好的

网友C:
不明白!正面不露头,背面不出头,钉个寂寞?

网友:
我都是顶住敲几锤,砸进去点不碍事下刨子

网友:
正解应该是背面敲出露头,然后正面羊角锤一抜了事。

网友:
这伤痕还是够大的。

网友:
没看懂这钉子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正面不露头,背面不出头,钉个寂寞?

看痕迹,钉的是比较薄的三合板。我拆的是运输的支架

网友:
学习了,又学了一招。

网友(2023-12-23):
找一根小铁丝或小钢丝,缠住钉子帽,再用撬棍拉着铁丝撬。

网友:
点焊,拉出来。类似汽车钣金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