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最近论坛总是卡卡的,转发众仪ZT-XT

楼主(2023-11-07):
1.DT830.COM论坛上的,我只是转发

2.最近论坛总是登陆不上,而且卡卡的,非常不方便

网友:
我还以为只有 我一个人卡卡的

网友:
不光卡,今天又添了一个毛病,只要刷新,还得填验证码

网友:
验证码,一会又要填一次。这样搞来搞去的,真没原来的好用,人气越来越不行了。

网友:
谢谢分享。最近论坛确实很卡,不知是网络问题还是服务器需要升级的问题。

网友:
要黄了,换地吧

网友:
都登陆不了呀,

网友:
今天还好,不那么卡顿了

网友A:
众仪的 创新能力 无话可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众仪的 创新能力 无话可说

抛开玩具厂的评价,手持系列的创新却是不错,大彩屏,多功能才是将来的趋势,不可阻挡,

如果各个厂商是厨师,那么众仪有点像大排档的感觉

网友:
这个不错喔、
有创意

网友B:
不错哦,看起来是可以直接测贴片二极管、三极管,就是得先拆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哦,看起来是可以直接测贴片二极管、三极管,就是得先拆下来

厂商再送个镊子附件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真可以有,用万用表判定这些常用器件的类型和引脚,终究是不如晶体管测试仪来的快,只是不知道测贴片体验如何。

我倒是有个想法,既然众仪设计了可翻开的保护盖,那保护盖背面是不是可以做个SOT-23 / SOP-8这些常用MOS封装的凹槽,这样可以先把这些小零件反过来卡在槽里固定好,关上翻盖并且压紧,然后再测。

网友:
彩屏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