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翻到一个老插线板,插头旁边有个旋钮不做起什么作用,如图

楼主(2023-11-07):
翻到一个老插线板,旁边有个旋钮不做起什么作用,如图

网友:
调整插头那两个铜片角度的,可以调成普通二插或者三插

网友:
估计旋出第三脚,假地线。

看那能旋转的两脚,联想到三脚插座。有的插座有防护片,需要地线脚先进去顶开。

网友:
这个插头,可以适应2脚或是3脚的插座,是一个万能接线板上的,上面可以插欧标,英标,美标,国标的插头。记得2000年左右的时候用过,满满的亲切感。

网友:
我前一阵儿正好拆解了一个同类型插座,插头一样,你看看

拆个设计不错,用料不行的老插座(ROTOY MD-82)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1561371

网友:
旋钮i是调节俩插片角度的。没有接地插片,±45插片往插座插时反而不好用。

网友:
这个插头很实用的,可以变换角度

网友:
以前计算机用的多用插座就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我竟然没见过

网友:
以前有一个,转成二插和三插。这种不可靠,转得多容易坏。

网友:
这个插头可以旋转角度,适用不同插口。

网友:
地线插片可以收起来,同时零火线变平行,就是两脚插头;把地线插片立起来同时零火线变为45度,就是三脚插头……

楼主:
原来如此,学习了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可调插头,调节旋钮还做得这么精致。

网友:
接地的插头可以转90度隐藏。

网友:
旋钮i是调节俩插片角度的。

网友:
调解插片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