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不准的机械胎压表

楼主(2023-11-07):
之前买过一个塑壳胎压表,拆开里面只见塑料杠杆,没有金属空盒,上了大当。
这只金属外壳,使用起来重复性很好,但没有校准过,某次测了内置胎压计的汽车轮胎,内置2.5,这个显示2.2,差异过大。
拆解

没有看到空盒压力设备,测压原理还是胎压笔,靠气压顶出黑色塑料杆,转动指针,释放按钮相连的钢丝对指针轴施加的压力足够大可以抵抗指针的复位弹簧。
数值只有在2bar左右是较准确的,按这个表打气会大于实际胎压很多。后边买了只数字的,这个就拆了。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活塞顶针推动指针的压力表

网友A:
没想到这么简陋,真是浪费资源啊!

网友B:
只要准,任何形式都不是问题

网友:
不准啊?太扯了,误人啊

网友:
还是那种铜管压力表比较准些

网友:
塑料齿轮不知能用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准,任何形式都不是问题

问题是不准啊

网友:
机械胎压表 [

网友:
这个结构太劣质了。

网友:
结构简单,但是这个不可靠啊

网友:
你怎么知道不准的?

网友:
线性不好啊,那就没啥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想到这么简陋,真是浪费资源啊!

没想到这么简陋?

想出来的已是天财。

网友:
家里也有同款,不知准不准

网友:
难得用用了胜于无,要多准呀

网友:
买了个得力的数显的,还是比较准的。缺点就是跟气门嘴很难一次对准,一怼就漏气,有时候怼好几次都对不准。。

网友:
所以就被大卸八块了,内脏都被抠出来了

网友:
我也买过,以为金属的是C型管结构,拆开后才知道是齿轮齿条,线性不太好。

网友:
数字的还靠一点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