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这样的K型热电偶温控电路可行吗??

楼主(2023-11-07):
分压电路是参考T12电烙铁的电路。TC分别接热电偶正负极。LM358的2脚电压比3脚低1脚就输入高电平,Q2光耦导通可控硅。

网友A:
这个图非常简洁,没看到热电偶冷端补偿电路在哪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非常简洁,没看到热电偶冷端补偿电路在哪里

不需要冷端补偿 只是采集热电偶电压比较大小 输出控制220电的,没有温度显示功能。主要问题是 LM339精度能识别几毫伏的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冷端补偿 只是采集热电偶电压比较大小 输出控制220电的,没有温度显示功能。主要问题是 LM339精度能 ...

电路图我用的是LM358,我心想T12也是K型热电偶,这样应该也是可以。

网友:
热电偶输入信号有多高我没有研究过,理论上用电压比较器是可以工作的.但MOS管输出还是要串联个限流电阻才行.

网友:
都是在猜谜,

网友:
谨供参考

网友:
可以,参考907烙铁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3a%2f%2ffile.el ...

你提供的两个图都是用单片机的,我不会单片机。

网友:
没有冷端补偿,精度不高
要是做简易温控
买现成的可以吧

DIY推荐micropython,或者circuitpython,脚本语言编程非常方便,单片机用2040或者esp32都可以,大致10圆。传感器有很多数字接口的,例如大路货18b20. 不比模拟电路复杂
不会写程序,很多网友应该愿意写一段练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