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ANENG M118A改锂电池供电悲剧烧表了

楼主(2023-11-07):
纯粹瞎折腾,把2节7号电池供电的万用表M118A改成了锂电池供电,结果表烧了,表现是测任何电压和电阻都显示超量程OL,可以通过自检,进入校正程序,但是量电压就是超量程,灯闪蜂鸣。切换到通断和电容档,可以正常工作。用二极管档可以点亮二极管,但不显示电压,不管正反都是显示OL。

各位大佬,这个表还有救吗?
改众仪ZT102A就很顺利。

网友:
3V改4.2V烧了?

楼主:
对,没想到会烧。

网友:
这是何苦呢?

网友:
吓得我不敢随便改了

网友:
论磷酸铁锂的重要性

网友:
那么粗线是干什么用的?感觉你是不小心碰坏了某个原件,比如换挡用的

网友:
理说3_  4.2走差不大,不应该啊

网友:
这表可惜了

网友:
这表很便宜,搞坏了还是很可惜

网友:
太喜欢折腾了,没辙儿!

网友:
为了省电池,这不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网友:
3v改4.2v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很可能你操作的时候碰坏了什么零件。给表供电电源线也太粗了。

网友:
一般3V改3.7V锂电最好串联一个二极管,安全些,你说能进校准,电容档能测,那应该问题不大,看焊点可以看出焊工,可能你无意中碰坏哪个零件造成的,也可能是锡珠短路那个零件了,最好拆下所有后加组件,仔细观察清理后再测试一下试试

网友:
把锂电拆了,用电池试试

网友:
这都能烧,不咋的!

网友:
用一个低压差的块子G9133就很好。

网友:
改锂电池供电

网友:
能有脸见人,已是面目全非、、、、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