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华为ap维修无法poe供电

楼主(2023-11-07):
以前20块钱捡的,测试了一下12v供电OK的,于是保护交换机,和顶装支架,准备给家里WiFi整漂亮点,结果死活无法工作。于是只好带到公司,用公司的另一个poe交换机测试一下,发现仍然不亮,只有半红半橙的微光在闪动
于是拆开,在poe供电电路附近测试电容二极管等,均没有短路,然后再次插网线测试,发现poe供电电路区域仍然发热到烫手,尤其是poe供电ic和背面的tvs保护二极管

发热最明显的是poe ic和tvs,于是仍然松香熏上去,发现插电后,这俩表面的松香都迅速融化了,

由于tvs比较好拆,并且也是易坏件,先拆下,再次插电,发现不热了,同时电源灯也亮了起来

开机等待一会,可以正常出现默认的WiFi ssid,可以确认已经正常工作了。

测了一下拆下来的tvs正反向压降,都是1.92的样子,和以前遇到的tvs损坏不太一样,不知道属于什么情况
查丝印,发现应该是个美微科的64v tvs
淘宝找不到同样丝印的,定了一个其他牌子的,2.5元10个

网友A:
不是应该从废板上拆一个元件换上么,再花钱不符合数码之家垃圾佬的风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应该从废板上拆一个元件换上么,再花钱不符合数码之家垃圾佬的风格啊... ...

没有64v这么高的,只能花钱买了

网友:
这原件废板上,还真不好找到。

网友B:
个人感觉,HW的家用网络产品不咋地,除了手机

网友:
华三的应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HW的家用网络产品不咋地,除了手机

你接触的怕是家用级的产品吧?看看华为的商用AP拆解吧,做工丝毫不比思科之流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