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usb供电的增氧泵,皮碗破了造成出气量不够

楼主(2023-11-07):
有两套这个usb供电的增氧泵,这个明显出气量不够,于是拆开,一看发现皮碗破了一个,想配一个,2元配件,6元邮费,买一个新的泵也就6.5元,于是放弃了当备件了。

楼主:
另外这个电机上加个电阻是为啥啊?小白不太理解这个原理

网友A:
加电阻是为了消除火花,碳刷寿命长点,对外部干扰小点。 这是低成本做法,讲究点的用电容加电阻,或者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电阻是为了消除火花,碳刷寿命长点,对外部干扰小点。 这是低成本做法,讲究点的用电容加电阻,或者二极 ...

这样啊,谢谢解答,我看现在新的都有无刷的泵了,再换新的就买无刷的好了

网友:
三点式的气碗

网友:
不是应该并陶瓷电容吗。

网友:
这是有刷电机,并电容更好。

网友:
还不没邮费高!

网友:
加电阻是为了消除火花

网友:
没有修的价值

网友:
生命之泵牺~牲了!怕要立个纪念碑呢!

网友:
并电阻的没见过,消火花不是应该并电容吗

网友:
你是昨天那个拆煤气灶的吗?

网友:
这么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