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给老QQ更换刹车灯开关

楼主(2023-11-07):
前两天开车上班时踩刹车时通过后视镜发现高位刹车灯不亮,到了单位让同事帮忙踩着刹车到后面一看所有的刹车灯都不亮了,赶紧修一下吧。

先检查一下是不是保险烧了

手机伸进去拍一张

保险片拿下来看了看,是好的。那就得查刹车灯开关了。

红圈里的就是刹车灯开关

拉近了看,把开关旋转90度,往上一拔就出来了。螺丝刀别开卡扣,拆下插头。
拿回去找万用表量了一下,果然坏了。拆开看了下,触头不行了得换新的,这里忘了拍照了。

买的新开关,相反的顺序安装。测试OK,打完收工!

网友:
所有的车上开关,刹车开关是触发频率最高的,没有之一。

网友A:
你这是多少年的Q了啊,怎么转向柱都生锈了啊,第一次看到这个位置生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多少年的Q了啊,怎么转向柱都生锈了啊,第一次看到这个位置生锈的。 ...

一般的车子,好像转身柱上都有一层浮锈

网友B:
电子油门。你这是AMT的呀

网友:
这就是检测有没有踩刹车的地方吗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问题解决!

网友:
把开关旋转90度,往上一拔就出来了 ------- 这种安装方法倒是挺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多少年的Q了啊,怎么转向柱都生锈了啊,第一次看到这个位置生锈的。 ...

老车基本都锈,没有任何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油门。你这是AMT的呀

内行啊,确实是电子油门。不过不是AMT的QQ,是EV的QQ,比较少见

网友:
不说我打死猜不到转90度拔出来

网友:
拆过一次离合器开关,窝在下面累的够呛……。

网友:
我的刹车尾灯也是总烧,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电流大了?自己也没动过啊

网友C:
还修啥修 直接置换2W 上瑞虎9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修啥修 直接置换2W 上瑞虎9

油都加不起了才开的电车,哪有钱换车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内行啊,确实是电子油门。不过不是AMT的QQ,是EV的QQ,比较少见

这款QQ是铅酸电池,好像续航也就一百多公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QQ是铅酸电池,好像续航也就一百多公里吧

没错,上下班、接孩子、买菜足够了,出远门开油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错,上下班、接孩子、买菜足够了,出远门开油车。

铅酸冬季缩水很严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铅酸冬季缩水很严重吧?

确实有缩水,具体有多少没细算过

网友:
这开关,就这样裸露在外,维修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