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LED灯泡半亮频闪后 又正常了 可以确定没坏吗?

楼主(2023-11-07):
之前在老家突然半亮 关灯闪几下的欧普LED灯泡。我昨晚在别的灯座一试又能点亮了。这个能否确定灯泡没问题??

在老家时,我尝试过在那个灯座替换上别的灯泡,能正常点亮。但换回这个灯泡还是有问题。  不知道究竟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灯泡问题,换个新的就OK了。

网友A:
要么驱动坏,要么有灯珠短路引起驱动保护,能用就将就先用着,修就算了,直接换吧

网友:
驱动板的电容有问题了

网友:
灯珠出问题的几率大,驱动板一般不会时好时坏,

网友B:
可以预测,这灯泡寿命时间也不会太长了

网友:
提前网上买个预备着

网友:
这个也能修吗

网友:
换灯珠、驱动高压电容。

网友:
拆开看才知道这种散热不好

网友:
一看就知道要换个新的了。

网友C:
一般是驱动电容胖了,换个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驱动电容胖了,换个就好了。

现在还在正常使用

楼主(2023-12-13):
引用 网友B:
可以预测,这灯泡寿命时间也不会太长了

早两天又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驱动坏,要么有灯珠短路引起驱动保护,能用就将就先用着,修就算了,直接换吧 ...

又用了1个月,,早两天又不行了,又闪了。

网友D:
以前用打火机电孑电击坏LED,有一定机率电好,但寿命就难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用打火机电孑电击坏LED,有一定机率电好,但寿命就难说了

那个好像可以电坏收音机还是什么  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