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氩弧焊机增加气体和电弧时间控制功能

楼主(2023-11-08):
ws250这是很老的产品了,单功能氩弧焊机。
本人手残端不稳手发抖只研究点焊,从来就没焊好过。

经过一番研究以后发现这机子 停几秒钟后第一口气总是气压比较大,而且由于电磁阀的位置是在气管的中部,就是说吐出来的前面那一段气是空气。电弧点燃同时喷一大口气,这样就会造成一个问题,老是把容池给吹了。   在淘宝买双路延时控制模块,和切换开关插座,机器原样不做任何改动,只是把电磁阀的两根线引出来通过时间控制模块来控制。 第一是控制电弧时间,这样能保证焊点大小一致均匀。第二是控制氩气电磁阀时间。等同于增加提前送气和气体延时关闭功能。只能说这厂家不思进取。。。。严格来说。现在新型号机子必须要有以上功能,要不然这个机子相当于是个残疾。。。。。

厂家要实现这个功能,其实是易如反掌。
连我这样的小学生也能买模块解决这个问题。
成本也不会增加多少。

网友:
厂家设计也没啥毛病,第一枪放气,排除枪嘴那段不纯的氩气,可以有效避免气孔。

网友:
焊机的辅助电源是24v

网友:
实践出真知!

网友:
喷气是减压阀的问题,和提前供气没有关系的,你买个好点的机器,这些都有

网友:
同样的250我也有一台,亚气很难用(我水平低),只用电焊

网友:
  是这样子的,第一枪是放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