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京东云第一代RE-SP-01B刷第三方固件后链接2.4G链不上

楼主(2023-11-08):
客户和我反应了一下2.4G链接不上但是5G正常 后面找了很多资料后发现好像是因为用编辑器直接刷入BR导致MCA地址丢失导致的。

直接在BR里面还原了官方后的固件再刷入第三方解决了这个问题,文章最后提供修复好2.4G的镜像下载

1、通电后立刻用牙签之类的东西按住reset 等待灯变成蓝灯一闪一闪后进入br恢复界面

3、去掉保留EPPROM

刷入后重启 2.4G WIFI就可以正常链接了。

然后后面在BR里面刷入别的第三方固件也不会导致2.4G wifi不可用

固件下载地址:https://pan.baidu.com/s/1Sgi-Paq-EHjP7vsus6bAFg
提取码:fk2f

网友A:
这个跟k2p哪个强啊

网友:
感谢分享,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EEPROM还是要及时备份的,拆开第一件事就是备份编程器固件。

网友:
谢谢分享,还是固件出了问题。

网友:
编程器固件如何提取eeprom呀,我的16角焊盘掉了,换了一个8角的spi芯片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k2p哪个强啊

K2P是吹出来的 也是用的MT7621A

网友B:
引用 楼主:
K2P是吹出来的 也是用的MT7621A

K2P怎么会是吹出来的呢?

当年K2P出来的时候,性能,配置都是当时的顶流,加上大主板,金属外壳,高配的散热片,就算到现在也有很多路由器比不上。

再加上暴雷之前低廉到80~100元左右的价格,放在当时根本就不用吹。就那直男的铝合金外壳,放到到现在为止有几个路由能比那种冰冷的手感,耿直的外观;一个个塑料的渣渣都没法设计了,到处打孔美名其曰加强散热。

就算现在,K2P想信号也比很多所谓的wifi6好,对于家用千兆以内的宽带,足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K2P怎么会是吹出来的呢?

当年K2P出来的时候,性能,配置都是当时的顶流,加上大主板,金属外壳,高配的 ...

???没事你喜欢就好。。本来就是吹出来的电子乐色还带后门 CPU是MTK7621A 当时很多方案用的都是这U,缓存K2P连512M都没配,配的好像是256M,不过也用不完,那个无线方案抄的公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K2P怎么会是吹出来的呢?

当年K2P出来的时候,性能,配置都是当时的顶流,加上大主板,金属外壳,高配的 ...

用不到WIFI6的功能的话,500兆以内宽带还是够用的。
最近把红米AC2100换成小米AX3000T,千兆宽带,手机测速从600多升到900多,基本跑满千兆宽带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事你喜欢就好。。本来就是吹出来的电子乐色还带后门 CPU是MTK7621A 当时很多方案用的都是这U,缓存K ...

就你说有后门的固件,就说明问题了。

有几个买K2P是看中它原厂固件的?还不都是看中7621三方固件多的。

我手里有新3,固件明显就没K2P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你说有后门的固件,就说明问题了。

有几个买K2P是看中它原厂固件的?还不都是看中7621三方固件多的。

K2P的原厂固件有后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你说有后门的固件,就说明问题了。

有几个买K2P是看中它原厂固件的?还不都是看中7621三方固件多的。

裴讯路由原来是干嘛的我不说,为啥死的我也不说,你说是就是,原厂系统还有后门,笑不活了 现在还卖70 80 这价格我拿JDC原厂系统组个mesh不香吗 配置还没别人好。你说是就是。

网友C(2023-12-25):
我是前一阵官网批量升级变砖的受害则,本来还有救结果上传固件时蓝屏进不了U-BOOT,用你提供的固件刷成功了,但是怎么进不了官方U-BOOT,而且京东云APP也不识别了?

网友D(2024-02-12):
引用 网友C:
我是前一阵官网批量升级变砖的受害则,本来还有救结果上传固件时蓝屏进不了U-BOOT,用你提供的固件刷成功了 ...

刷个第三方吧,就是现在APP能识别也没什么用了,每天积分从没超过25。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个第三方吧,就是现在APP能识别也没什么用了,每天积分从没超过25。

修复后成了啥子“haiOS”,赚金币能力基本是废了,每天也就两毛来钱,还不如看会某音极速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