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解坚果投影仪想给风扇降低噪音,结果失败(JMGO G3 Pro)

楼主(2023-11-08):
这投影,应该是抖1080,不是很清楚,别人淘汰了,送给我,我也就用来作为天花板投影的第二个屏幕了,看视频追剧,对画质要求就没多高要求。

这个投影另外一缺点就是风扇噪音有点大,我本来打算拆开给风扇上点润滑油,结果失败了

外观,几张图

拆开底盖的很简单,一颗内六角小螺丝,拆掉以后,旋转底盖就打开了

风扇由两颗螺丝固定在外壳的柱子上,

镜头部分的马达

拆下风扇以后看到下面电路板

风扇的品牌型号,

通常风扇的标签下面就是风扇的卡口,结果这个风扇掀开标签后,竟然没有厂家见的卡口,研究了不少时间,也没找到怎么把风扇的扇叶拆下来,最后只好放弃了。
没有办法给风扇上润滑油了

最后把音箱也拆开看了看,没有继续拆,就装回去了

可能还是我拆的风扇太少了,没有遇到过这种风扇,
不了解工厂生产是怎么安装上去的,我用了一定力量向把扇叶拔下来,最后还是没有敢用蛮力。

装回去之前,用棉签蘸酒精把扇叶上灰尘擦干净了,装回去之后,没有感觉有什么静音改善。这次算是失败了。

楼主:
看风扇的做工,也比较粗糙,我估计即使是新的风扇,噪音也不会太低,反正追剧不是开音箱,就是带耳机,对着噪音只能忍了

网友A:
其实嘛,跟普通电脑风扇一样,只是后面被封住了。

可以在中心,慢慢钻,再扩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嘛,跟普通电脑风扇一样,只是后面被封住了。

可以在中心,慢慢钻,再扩孔。 ...

这个风扇,只有一个,没有替换的,不敢大力出奇迹,

网友:
给风扇降低噪音

楼主:
网上找了一圈,也发现其他有的风扇是这样不可拆卸的,几乎所有人都放弃了

而且这个型号还不好找配件。

网友:
降温可以啊  那么大的铜管

网友:
换一个新的风扇

楼主:
我在网上找到别人遇到类似问题,风扇轴承位置也是封死的。

事主最后也是放弃了

楼主:
这型号比较特殊,不是常见的,网上找了一圈,没找到完全一致的型号

网友B:
不像笔记本的,直接拨就能把扇叶拨下来。

网友C:
建准的风扇写MAGLEV就是磁悬浮,这类扇是无法无损拆解的,另外电产的ultraflo,ADDA(SONY)的FDB都是无法无损拆解加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像笔记本的,直接拨就能把扇叶拨下来。

我试过,很大力气了,不像是依靠磁力吸合的,应该在轴承柱子上有卡口,

因为就一个风扇,没有替代品,所以不能做破坏性尝试

网友D:
莫非就是按一次性设计的

网友:
越来越省工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准的风扇写MAGLEV就是磁悬浮,这类扇是无法无损拆解的,另外电产的ultraflo,ADDA(SONY)的FDB都是无法 ...

这个厂家官网宣传的没有噪音,是没有摩擦噪音,

我感觉运行起来风扇噪音大,应该是风扇叶片和空气的作用噪音

楼主:
在网上找到了这种磁悬浮风扇的结构,说白了就是一次性安装,不能无损拆卸的

可以确定,这扇叶是拔不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莫非就是按一次性设计的

应该就是一次性安装的。不能无损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过,很大力气了,不像是依靠磁力吸合的,应该在轴承柱子上有卡口,

因为就一个风扇,没有替代品,所 ...

就在背面正中心位置钻个小孔,再慢慢扩大,就能看到转轴和卡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