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 最近打卡发现增加了期待已久的补签功能...

楼主(2023-11-08):
最近打卡发现增加了期待已久的补签功能,争取拿个连续签到1000天奖励!

网友A:
有限制,
几天之內的漏签,
才可以用补签卡吗 ?
家睦版主有说,
漏签连续天数差太多的,
不要兑换补签卡,
但沒说是多少天。

网友:
不是,我居然不会用。。这东西怎么玩啊!!!

网友:
差太多的成本太大,不是不能补,10天漏掉了就要800M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限制,
几天之內的漏签,
才可以用补签卡吗 ?

只能补两天的,期限好像没有限制,如果打卡签到页面没有自动出现“补签卡”链接按钮就没必要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补两天的,期限好像没有限制,如果打卡签到页面没有自动出现“补签卡”链接按钮就没必要补了。 ...

好的,
谢谢睦版釋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