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飞利浦吸顶灯迷一般的设计,4.5W吸顶灯柔光罩就装了两个

楼主(2023-11-08):
有人说飞利浦基本是代工?

4.5W吸顶灯(开始功率记错成6W),柔光罩装了2个,究竟什么意思,我还是把里面的小罩子拆了,还更亮点

电路板没有螺丝固定(我自己用702固定),莫非装个小罩子为了固定电路板?

网友:
这么大的灯就5颗灯珠

网友:
为了出光更柔和吧

网友:
里面还套个光罩

网友:
线性方案,便宜低效,把内灯罩钱用在线路板上提高效率还好

网友:
可能不是自己做的吧

网友:
估计灯珠太少,增加灯罩,让环形光点过渡更加均匀点。

网友:
这设计好,出光柔和,保护眼晴.   不要天天谈效率,舒适安全最重要.拿掉灯罩直射最亮,问题是你受得了吗.

网友:
小灯加壳变大灯,销量更好

网友:
不便宜吧这个灯

网友:
现在的灯真简单

网友:
两个灯罩,那亮度可想而知有多低。

网友:
图上电路板不是由两个塑料卡子固定的?

网友:
看样子不错,拆掉小灯罩亮度会好些,还容易散热。

网友:
LED灯真简单

网友:
一个灯罩,是不是直接能看见灯珠发光点?显得突兀 ,所以用2个灯罩,先分散,再柔和

网友:
可能时这个灯没有采用独立镇流器,因此市电端子是裸露的。为了防止昆虫在灯珠上爬行导致短路、拆灯罩后误触导致触电,二级灯罩在提供泛光的同时承担了镇流器外壳的隔离功能

网友:
红圈是一个灯的总成,

网友:
作用应该是固定加柔光,双层灯罩,飞利浦还是不错。